[手动] 2019监控实战方案3(终结篇)

楼主(2019-09-23):
前言

不知道发到哪个分类,前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这里了,为了方便大家找到它,所以这第三篇还是发表在这里,前几篇文章写的感觉特别的空洞,就是网友看了之后,感觉还是找不着北,所以准备再写一个有品牌详细型号的方案的文章,就是这个

下午刚写在知乎断断续续的,然后原文复制过来,下面直接先放个链接吧:https://zhuanlan.zhihu.com/p/83669126

正文复制如下:

《2019-9,监控方案》

一、前言
时光不可逆,却可以将它保留,现在社会满大街的交警监控,农村看家,小区看车,家里看孩子,店里看老公,隐形摄像头看保姆,没水没电上太阳能板与4G卡监控鱼塘还有效区的监控,监控可能与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有关系,假如有一天我们想弄监控了,但一时间又要浏览大量的信息,可能存在盲断的情况,加以个人是从事这方面的小个体,经验方面有一点点,现在分享出来,也许在哪一天用到的时候就不用临时抱佛脚了

本文将释以少量的基础知识篇(也可能存在错误的内容,欢迎严厉指正^^),然后再配以具体的实战搭配来了解监控
前些天在数码之家发表了两篇乱文,也许有很多错误也许上面的内容有点用,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1、《谈谈这两年因监控追过的工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98&extra=

虽然写了两篇,但个人觉得还是不够,POE部分没有重点讲,实例部分等于没写,所以本文将主战实例,考虑到有网友习惯性不看链接,所以本文的部分内容可能与链接上的重复或不重复,文章是想到哪写到哪,不是太严谨,见谅

二、时势大趋
1、H.265

电脑方面追求六核八核及M.2的固态,监控方面同样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参数,大容量存储(TF卡与机械硬盘)的价格比较贵,对于编码方案优先考虑H.265(当然现在很多什么H.265+/++/AI/smart 265等)也不好细分辨,只记得不是H.264就行(也分H.264+,多见于插卡摄像头中,也算节省流量)

2、200万像素

早年的监控分720P、960P、1080P对应1280×720,1280×906,1920×1080分辨率,当然分辨率大的摄像头成像不一定清,但成像清的摄像头那分辨率必定小不了!两者的关系也许我们都清楚了
现在杂牌摄像头流行起了300万、400万、500万(及稍贵些的600万及800万),要知道500万的杂牌才百元左右,但300万与400万的摄像头差价可能仅仅是2-5块钱,这是因为方案不同,雄迈最新方案的成本高价格贵成像好一些主打的500万,海思3516E主打200万与300万区间,雄迈还有一些200万与400万可能同一主控的方案,至于哪些成像好,方案是一方面,还涉及到镜头/光圈/传感器成像面积/光线强弱等,这里面有很多参数是查不到的,比如水星POE的摄像机很便宜,像素标的参数也高,有网友反应成像一般(个人目前还没试用过),其官方竟然不标CMOS尺寸!其它大品牌一般标CMOS尺寸,但不会标哪个品牌到底是SONY的还是安森美还是其它,作为一篇文章应该讲清楚这些但仅于个人见谅以后有研究再补充吧
说了一堆就想说一点,200万像素以下的摄像头不考虑(不管它是大品牌还是小品牌),至于200万以上的杂牌也不能认为其成像多么优秀,它既然便宜就是成本低,反正天上不掉免费的啥,大品牌的200万一般成像是比较OK的,所以以它起步错不了

3、POE

在前两个文章中有提到布线的几种方式,POE在早期的价格贵一些,不过现在便宜了包括大品牌,可以说当今的主流就是POE了,尤其是4头左右的小方案用它比较合适,更多头方案用综合线+品牌200万机还不能说是淘汰的组合方式

POE有非标与国标两种,国标就是检测摄像机再输出电如果有异常就不送电,安全性高(国标交换机必须配国标摄像机,配非标的不成像!)

非标的电压有12V/15V/24V/48V,在上面文章中有网友提到自己走过很多非标24V啥事没有,一般情况下,非标24V确实是没有问题的,非标交换机直接输出24V,经过非标24V的摄像机降压模块降成12V再工作,但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对于新手存在较大的问题,那就是新手如果把水晶头接错了有什么后果

甭说新手,有时候我在困的时候也会接错线序,一般百兆非标是4/5+,7/8-,如果有一端将两头短路的后果是啥?烧非标交换机?也不一定能烧,因为非标交换机也有防烧芯片;如果正负极接反呢?会直接烧摄像头,当然,这种事稍微用点心就没事,可是毕竟存在这种危险性,你要尝试?

一定选非标的话,个人也不主张选非标24V,而应该选非标48V,因为非标24V交换机只能配非标24V摄像头,不能与别的搭配;而非标48V交换机与国标48V交换机价格关距不大,所以交换机统一用国标48V,在最初选择48V交换机与非标48V摄像机的方案下,将来摄像头有坏的可以弄个品牌的48V摄像头安上,要是非标24V呢?那不能因为用不了将所有的摄像头与交换机全换吧或者这个成本风险高,所以建议不管非标还是国标不是48V的不考虑就记这一句话就行

4、小结

所以在本文后面的实战推荐中,均是H.265/200万/POE组合!

三、功能相关
录音/旋转/全景/变焦/太阳能/4G/AI人形车形报警/夜视全彩/混合光警戒/红外50米80米100米120米150米及焦距的关系

1、录音

插卡的摄像机一般都内置麦克风,支持录音,多数支持语音对讲(除了部分品牌的产品不支持语音对讲外,杂牌全线支持语音对讲)
枪机(筒机)早期有支持音频输入/输出的接口,可以外接外麦克;现在的摄像机多数内置麦克风不用再费力接麦克了,有需要录像并录音的,选择内置麦克的摄像头即可
半球式摄像头与枪机差不多,有的集成麦克有的不集成,看清楚型号

2、旋转

就是球机,早期的球机八九百一个,现在流行小尺寸球机,像2.5寸的200左右一个,还有支持4倍变焦的型号300左右吧,这种的小球机是支持防水的,可安于室外,手机调节它的旋转在有时候挺有用的,总比天天爬梯子去调整它的角度强
室内型摇头机,早就支持旋转(水平与垂直,部分便宜货只支持水平),放置平面或吸顶或侧壁安装都行
大球机,一般4.5寸左右,支持自动巡航(小尺寸的一般不支持,尤其是wifi机型),用于监控广阔的室外,一个顶三

3、全景

全景相机早就有了,用于小型商店比如1-2间屋吸顶安装,可以辅射全局,也可以图像一分四或一分六,一个顶三,算是取代了两个枪对照的情况,这种摄像头成本便宜用处大,小型商店优先考虑它,现在还有直接灯泡样式的,自带灯口,安在屋顶某个位置接上220V的电就行,相当方便

4、变焦

变焦就是上面提到的300内的2.5寸小球机有支持变焦的,如果最小焦距是4mm,4倍光学变焦到最大就相当于4mm×4=16mm的效果,现在很多小球机说支持5倍,按当今市场的模组来看一般是4倍的,电子变焦的就不算数了,哪个不能电子变焦还用强调吗

5、太阳能

太阳能电池板,应用于野外,无水无电的情况,不怕被人偷的话挺好的,太阳能电池板目前主流是60W或100W的,也有枪机上面带一块电池板的,再配个4G卡,可以无人看守远程监控

6、4G

支持4G流量卡的摄像机还是很贵的,虽然表面上TB的产品上标着300多,那是wifi版,真正4G版的模组成本是很高的,一般五六百开外了,再配个小球机的话一般1000以上,这种产品在快手上广告的很火,不过个人感觉即没水又没电还不怕被人偷的情况或者这种需求的人少,但大家知道有这种产品需要的时候随处可买就是了

7、AI人形车形报警

现在部分枪机主打AI人形检测,像插卡式的摄像机多数支持AI人形检测与推送报警,品牌的球机或者说贵点的,除了支持人形检测外,还支持人形追踪,就是发现人后它会随着人的轨迹而自动转动,并且会发出提前录好的提示音
像TP-LINK(普联)的TL-IPC633P-D这款2.5寸小球机,除了支持人形检测外,还支持智能跟踪,自动跟拍,而且这款还不太贵,裸机(不带TF卡)270左右,星光镜头,光圈F1.6,便宜货不一定能赶上这个好,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一分钱一分货(注意字母D,表示星光摄像机,中维世纪的是字母S),因为TP的这种小球机还有不带D的,以防选错

8、夜视全彩

全彩、星光、黑光、暖光等常见监控名词概念解析_摄像机,这篇文章先读一下,接下来说下并不是黑光就牛比,有可能是假黑光,另外,不管是黑光暖光还是白光,如果是杂牌可能辅助灯都亮,而且那个暖光的LED灯绝对刺眼(可不是文章上上的不刺眼),能实现晚上不加辅助灯就能成彩色的,只有光圈F0.9的才能作到,其它的都会亮辅助光
扒一扒夜视黑光全彩摄像机的哪些事,黑光全彩摄像机和普通摄像机区别_易家电子-(www.ejdz.cn),这是一篇介绍黑光的,另外大家平时买杂牌摄像机也不用担心买到假黑光的情况,你会发现他店里会有一个比正常黑光贵一倍价格的黑光,买吗?这种的成像绝对差不了,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
目前品牌机好像没见过有什么黑光全彩,多数推出的是星光级或非星光级暖光全彩,中维的非POE产品有,海康的POE产品也有,价格还不贵,在实例中有讲

9、混合光警戒

一般见于插卡的2-4天线的wifi枪机、全景灯泡及小球机上,就是这种的即有红外灯,也有暖光灯,在APP上可以调节灯光的模式,比如一直让它红外亮(这样晚上红外基本是不可见光),还可以让它一直亮暖光灯,这样就是一直全彩;也可以警戒,就是没检测到人形的时候它是不可见光红外模式,检测到人形的时候暖光LED灯就会亮起,对于不懂这种行情的小偷,应该能吓他一跳,还有声光报警的,在快手视频上经常见这种

10.红外

品牌机的全彩产品还是少数,另外这个全彩多是可见光,让人感觉怪怪的,商店室内的话想必多数人不想让它有可见光,室外的话,两个可见光对照又反光过曝看不到什么,所以这种东西只能用在特定的场景中,主力还是高分辨率红外
一般我们说摄像机能看多远,不是指白天,是指晚上的红外灯能照多远,国标的10-30米,还有50米的,80米,120米及150米的,工程机一般照的远

11、焦距

焦距越小,成像越广,鉴于摄像机的分辨纺太远了就看不清了,想看远处的话可以选高倍焦距的,像6mm成像相当于将4mm成像放大1.5倍(视野也小了),8mm相比4mm就像手机拍照时2倍变焦,16mm相对4mm就是4倍变焦了,大多数商店或庭院选择4mm的镜头为宜
对于想看清楚钱的场景,可以选择6mm的或一线品牌高分辨率镜头,对于垃圾镜头,选6或8mm相当于将视野放大自然看清了,对于好的相机,不放大一样看得清

四、实战目录
也许更多的人选择一款插卡的摄像机就行或者弄个插卡wifi小球机美滋滋,但也许有更多的网友想为自己的庭院或商店设计一套监控,找人的话要价动辄3000或8000,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所以例子没有考虑单摄像头的应用场景,只说一些录像机+摄像机的例子

下面分海康POE方案、大华POE方案、水星+迅捷方案及中维综合线方案(对于多头保证了品牌的成像清晰度,也保证了成本),算是4种总方案

小目录预讲:

海康方案:
  • 2-4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979-1353元
  • 3-4头200万日夜全彩方案(H.265+200W暖光全彩+POE)……1679-2037元
  • 4-8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1582-2330元
  • 4-8头400万小型方案(H.265+星光级400W+POE)……2094-3354元

大华方案:
  • 2-4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1037-1509元
  • 4-8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1808-2752元
  • 4-8头AI智能小型方案(H.265+AI星光200W+POE)……2364-3864元
  • 4-8头600万中型方案(H.265+星光600W+POE)……2932-4800元

水星迅捷方案:
  • 4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799元
  • 4-8头400万小型方案(H.265+400W+POE)……1127-1567元

中维综合线方案(非POE):
  • 6头200万方案(4红外+2全彩)……1462元
  • 10头星光级200万方案(6红外+4全彩)……2627元

五、实例

1.海康威视2-4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

上面的字不多最好都仔细看看,比如录像机集成POE的交换机直接供电输出(这样不用单配交换机了,说明中有需要准备的小件,表面上看1300左右弄个四头海康还是POE好像不贵,不过网线的成本一般是2元/米,用的多自己买一箱(300元左右)用的少直接到电脑店租一箱

2.海康威视3-4头200万日夜全彩方案(H.265+200W暖光全彩+POE)

这个定位家用小型方案,4个头到顶或者根据自己的需求用红外+全彩或全部全彩自定就行了

3.海康威视4-8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

硬盘容量自定,现在H.265对硬盘容量占用不是太大,有些快递对存储天数有要求,那得仔细算好了硬盘容量,不作说明的一般是单盘上限6TB,有说明的是4TB,硬盘的选择少个人用过西数紫盘全坏了,现在对它印象极差,我装的监控采用希捷硬盘的目前硬盘0返修

4.海康威视4-8头400万小型方案(H.265+星光级400W+POE)

3000左右也就一台办公电脑的钱,用在监牢上是百年大讲,永不落伍,该花花,再就是自己装监控本身也没技术含量,以后坏了自己维修或自己搬监控的位置到时候就如鱼得水了

1.大华2-4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

这个的摄像机的红外距离远一些,晚上成像会远一些,但清晰不清晰我从淘宝上的视频来看好像很一般,不过作为一线品牌的大华用料自然是不会差的,没有实践就是不行(我没有实践),大家慢慢摸索共同进步吧

2.大华4-8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

这上贵了一些,是因为贵在录像机上,这个录像机是支持8路600万摄像机的,虽然咱们的摄像机是200万的,不过好像8路POE就这种有货,没得选择

3.大华4-8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AI星光200W+POE)

摄像机采用AI的,红外照的也超远,相当于工程机了,不过200万能成多么清晰的像还有待实践

4.大华4-8头600万中型方案(H.265+星光600W+POE)

600万一出,谁与争锋,再往上就是800万的(也就是4K分辨率,3840×2160)

1.水星4头200万小型方案(H.265+200W+POE)

水星搭配的是迅捷的POE交换机,水星官网查不到CMOS的尺寸(有些品牌查着尺寸也查不着品牌,不同品牌的CMOS有可能尺寸不统一),这有点啥?不过便宜啊!大家要不要尝试一下,记得分享经验哦

2.水星4-8头400万小型方案(H.265+400W+POE)

400万的方案感觉再差也有个限度吧,也说不定效果不错,8个头才不到1600元(当然实际要考虑网线的成本这是大头)

1.中维世纪6头200万综合线方案(4红外+2全彩)

中维6头方案,如果头少,大家自己加减乘除算就行,中维这个我默认搭配了4个红外,2个带补光灯的全彩摄像机,上面说了,两个全彩对照会曝光,所以它们会用在室外的场景,实际中大家自由搭配,上面只是举例,因为目前中维不怎么大力推广POE,所以将它定位于一线品牌,多头,低成本+综合线方案,中维多是海思的主控,成像效果不错

2.中维世纪10头星光级200万综合线中型工程方案(6红外+4全彩)

这个10头方案采用了4个全彩,6个红外,而且这6个红外与上面的猎鹰还不一样,它是星光级摄像头,红外也远一些,交换机与上面一样不是POE的,用的比较贵的TP-LINK,因为它最稳定(别的品牌都三五十一个了,我遇到过因为交换机经常找不到摄像头的情况,最终是排除法才确定的是交换机的事所以对交换机不敢用杂牌),10头高标准方面预算才2600多

六、总结
这上面没有一个杂牌方案,也没有非标POE方案,全是品牌的,看看成本有多少,自己平时配机的时候是不是多花钱了呢?理论归理论,实践还是比较重要的,希望这一篇拙文,能带来严厉的批评,以促进自身错误的改正,谢谢大家

简单补充一下,没有提到网桥,网桥就是网线,这么理解就行,因为长距离的网线成本也很高,就不如弄网桥了,也节省了很多施工上的难度,在一些垃圾厂或小工厂里,可能要用到大量的网桥,一般大家自安装的话,先用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对厂子的2维图及尺寸来个复制,然后先规划线路走法再具体实施……

补充内容 (2019-9-30 08:47):
混合光报警,日夜全彩这东西,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晚上光线不足或者有其它颜色的光线时,成像很容易受干扰,此时不如红外看的透看的远

补充内容 (2019-9-30 08:47):
混合光报警是有用的上面说错,日夜全彩这东西得大品牌摄像机才行,杂牌的话画面很渣,当然,混合光的可以开启红外,不用暖光,倒也不算事

网友:
不明觉厉,收藏了。
哪天需要用了再研读。
谢谢分享硬货。

网友:
收藏了  都是实用级干货  不太了解又想自己给家里装监控 直接拿来用  少踩很多坑

网友:
2019监控实战方案,收藏+支持

网友:
楼主打算以后不做这行了

楼主:
不知道为啥TP-LINK不让在网上卖,个人在内心是喜欢TP-LINK的,价格也不错,等有空再整理下TP-LINK的方案推荐

网友:
海康头子比大华贵

网友A(2019-12-16):
一看楼主就是小店,或者是自己干的,你的预算完全有问题,保修不用钱吗,就是免费保修,不去人拆在安装上么,监控现在利润低的原因全是你们这种人把市场给弄乱了,我们这边现在的人工都要300一天,8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小店,或者是自己干的,你的预算完全有问题,保修不用钱吗,就是免费保修,不去人拆在安装上么 ...

本来现在这行做的就是看破不说破的事情,网上什么查不到嘛。
大部分客户要的是施工和保修,也并不是一味的性价比。
如果楼主写的文章是针对于同行学习交流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看细节描述又不是完全同行交流,甚至说到水晶头的制作方法及施工的细节, 真心要服务百姓,把这文章发到自己的朋友圈,这种反向宣传,才是真牛逼啊。

网友:
真是好东西很实用,感谢楼主学到了不少好东西。

网友B:
看来楼主也算“业内”人士了,正好想咨询一个问题
最近玩钓鱼,因此搞了点高科技装备:打窝船、探鱼器

打窝船不用多说,精准打窝,差不多是最高端的钓鱼辅助工具了,我买的如下这款

探鱼器呢,分两种,一种是声呐探鱼器,我也入手了,是这个

这个探鱼器,是超声波探鱼,无线探头通过海竿抛投到水中,或者打窝船拖拽在河中间,接收器接收鱼情信号,用起来还好。刚才说了,探鱼器有两种,一种是这类声呐探鱼,另一种是视频探鱼。我想请教的是视频探鱼。

我们知道,最简单的视频监控,无非是汽车的倒车影像,2-3个摄像探头,一个显示屏,实时接收到VGA的模拟视频信号。但是这种探鱼,拖着根线,在钓鱼过程中很不方便!

因此我打算搞一套视频探鱼,数字视频格式且无线传输视频信号的,例如下面这三种

第一图和第二图,是专业的数字视频无线探鱼器,第三种是工业WIFI内窥镜,防水做好了,理论上也可以水下探鱼!

因为第一种和第二种比较贵,第三种担心性能跟不上,所以想DIY一个,但是有点技术问题没太搞明白。就说第三图,这个摄像头性能、镜头拍摄角度担心不够,WiFi距离担心不够(我想把这个设备装在打窝船上,岸上用手机接收视频信号)。

就这三种可视探鱼器,那个发射WIFI信号的设备,是什么原理,有几种类型,可以将数字视频信号,通过编码后,调制到wifi信号传输到手机上接收观看?
不知哥们懂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引申一下,玩大疆航模的可能都知道,大疆无人机可以将下挂的视频头拍摄的视频,实时传输到控制者的遥控设备上,其原理是什么?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也算“业内”人士了,正好想咨询一个问题
最近玩钓鱼,因此搞了点高科技装备:打窝船、探鱼器

这种工业内窥镜我有,当初是为清洗车空调蒸发器。探鱼是否插水里?我觉得不可能成功。因为它成像范围极小,聚焦范围也极小。

网友:
学习了 收下了

网友:
做几个头POE还好,做一百几十个头我们都不愿意做POE,不稳定,故障率高,成本高,后期维护成本高。

网友(2020-02-29):
别拿海康B系列 拿成像。。。

网友:
做的真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