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936焊台,还想弄一个白光

楼主(2019-09-23):
前几天想换一个好一点,买了936焊台,现在还想弄一个白光,在老站找了一个电路图,刚好所有的原件都有,唯独缺几个电容(C1,C2,C5
。已经用红圈圈出来了),看这个好像是接地滤波用的,随便换一个耐压高一点的,有问题吗?

LM393上面的c3和C4,这个可以随便换吗?应该不行吧。

原来作者的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2538

网友A:
滤波的,随便换。

网友:
7805第三脚的,别超过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的,随便换。

LM393上面的c3和C4,这个可以随便换吗?应该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393上面的c3和C4,这个可以随便换吗?应该不行吧。

那个不要随便换,容量不要换太大或者太小还是可以的,102 103 104这些都可以。

网友:
这个是用5V2A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要随便换,容量不要换太大或者太小还是可以的,102 103 104这些都可以。 ...

那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整俩,
这是要左右开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旁路电容,消除高频,防止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路电容,消除高频,防止自激。

这个就是拿一个容量小一点的电容装上去就行了吧?瓷片电容毒石电容这一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拿一个容量小一点的电容装上去就行了吧?瓷片电容毒石电容这一类。 ...

是啊,只要旁路掉高频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俩,
这是要左右开工么?

我就用这个电路整了两个,一开始搞了一个,后来发现有时候一把不够用,必须左右开弓,于是又弄了一个。做第一个的时候还在老站发过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12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这个电路整了两个,一开始搞了一个,后来发现有时候一把不够用,必须左右开弓,于是又弄了一个。做 ...

我两只手不太够用,焊大焊点勉强用两把。祝老哥尽快提第3只手。

网友:
104瓷片电容很容易找吧?1μ 4.7μ这些也很容易找,容量可以稍大也没事,耐压大于等于电路标注的就行了。

网友:
好山!只能说这一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这个电路整了两个,一开始搞了一个,后来发现有时候一把不够用,必须左右开弓,于是又弄了一个。做 ...

真的要左右开工???

如果是焊接的话,
就没有手上锡了呀,
而如果是拆,
焊点少可以快速来回点或者堆锡,
焊点多不如直接上风枪了,

网友:
捣鼓的不错,好像电源没有集成在里面也是一个遗憾,还得另外整电源……

网友:
C3与R4、R15组合决定频率,最好不要改变;C5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对灵敏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要左右开工???

大部分情况一把烙铁就够用了,有时候比如拆和焊贴片电阻的时候,技术不行一把烙铁总是搞不好,两把烙铁同时加热一下子就搞定了

网友:
936应该也够用的,白光T12,个人建议不如二手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