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一台彩色复印机上的收获,想做个雕刻机

楼主(2019-09-23):
拆了一台复印机!激光彩色,如下收获

七个步进电机,有一个三洋,都是泰国产的,一个5线的,其他都是6线,拆出来一些步进电机厚膜驱动stk672532
有人知道这个厚膜电路可以用来做雕刻机吗?要如何接线?怎么搭步进电机的驱动?最好做成AD电路

stk672 110驱动板一个

另外两块驱动板,上面一共有7个stk672 532
一个stk672 540和一个stk672 520

网友A:
让开让开,我先给这小子来盆冷水,拆了几个步进电机就想做雕刻机,从头泼到脚给你。

雕刻机我觉得首先准备好机架三轴,其他的都是次要的,简单的,步进大概是除了螺丝之外最基本的东西了,如果可以把其他的预备全根本不差电机,就跟不差螺丝一样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开让开,我先给这小子来盆冷水,拆了几个步进电机就想做雕刻机,从头泼到脚给你。

雕刻机我觉得首先准备 ...

其实机架已经准备了,淘宝上定的,X轴Y轴两个轴,2020的铝型材,其实驱动器也有两个,就是不知道这个厚膜能不能驱动…!而且也本来也没打算用这几个电机,我这本来还有俩57电机可用

楼主:
我查了下电机有几个是美蓓亚日本的公司
还有个三洋
还有俩是信浓也是日本的公司

网友:
拆 的好像不怎么彻底,主电机、光学扫描部分的驱动电机、每个纸盒还有一个举升托纸盘的低速电机。好像都没见啊。。

网友B:
这是在诱惑我拆这台惠普吗?那天刚才仓库里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诱惑我拆这台惠普吗?那天刚才仓库里找出来的。

你这里边应该拆不出啥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里边应该拆不出啥好东西!

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你说没用那就不找这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机架已经准备了,淘宝上定的,X轴Y轴两个轴,2020的铝型材,其实驱动器也有两个,就是不知道这个厚膜 ...

2020铝材你还是找42电机吧,大小不会太突兀,驱动42的驱动才一块多钱一个,2020铝材的强度决定你雕刻的材料的硬度不可能有多高,或者你怕一块多钱的电流不够,可以买5块多一片的L298N模块。控制电路用ARDUINO 2560 R3 加一块扩展版,一起不到50块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铝材你还是找42电机吧,大小不会太突兀,驱动42的驱动才一块多钱一个,2020铝材的强度决定你雕刻的材 ...

我是本着,能省则省的目的!只是做了总长度25X25的,实际行程估计也就有20左右,铝型材加上螺丝才花41块钱包邮,我想着要是这个672 532厚膜要是有电路图,我就自己热转印一个两轴在一起的电路板!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本着,能省则省的目的!只是做了总长度25X25的,实际行程估计也就有20左右,铝型材加上螺丝才花41块 ...

带带我呗,也想做个雕刻机来着

网友C:
电机真不少,不知楼主准备用在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真不少,不知楼主准备用在何处

看看机器能用几个,不行剩下的出掉回血,都是日产电机,美蓓亚,三洋,信浓

网友D:
复印机扫描部分还有两根线轨呢,精度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印机扫描部分还有两根线轨呢,精度特别好。

那个线轨不好拆,也不好利用就没拆

楼主:
这个电机也是这个机器上的,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搭车,我捡到一块小铁皮,就是人家装修边角料,想着做个航空母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