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直磨机,大家喜欢多高转速的呢?功率都选多大的呢?

楼主(2019-09-23):
大家都用直磨机干哪些活?需要多大功率多高转速的呢?

网友:
纯属灌水帖。

网友:
直磨机装钨钢铣磨磨头,给金属扩孔或者打磨金属用的,其它用的不多,一般用手枪钻就解决了

网友A:
切磨作业怎么也得万转左右吧,可调速的最好,毕竟不同的用途要求的转速有所不同。用能当螺丝起子用的充电钻代替电磨就有点搞笑了,就算一般交流电钻也无法胜任,转速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磨作业怎么也得万转左右吧,可调速的最好,毕竟不同的用途要求的转速有所不同。用能当螺丝起子用的充电钻 ...

是的,转速不是一个量级的。请问在你使用的直磨机中,最高转速多少?

网友(2020-05-20):
你说的到底是直磨机还是电磨啊,用电磨的人多,用直磨机的人很少。

网友:
5千转能干的活绝不用1万转,太吵了

网友:
越高越好  前提是动平衡必须好

网友:
我用的是琢美4300,标称5000-35000r/min,个人认为转速高,且能调速的直磨机,用途会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