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贴片磁珠怎么测量数值?

楼主(2019-09-23):
坏了一个贴片磁珠,怎么知道它的具体数值?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数值不断变化,如何是好?
谢谢

网友A:
磁珠就是电感吧,你用电阻档只能量通断,不是通就是断,能量出电阻说明坏了,搞下来在量,我以前修机顶盒的时候,雷击的好多坏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就是电感吧,你用电阻档只能量通断,不是通就是断,能量出电阻说明坏了,搞下来在量,我以前修机顶盒的 ...

拆下来量阻值也是不断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来量阻值也是不断变化

排除的的表问题,量固定电阻,表没问题的话,磁珠两端是否接触不良,不确定的话量其他磁珠参考,我个人觉得测量时有电阻就应该是坏了,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的的表问题,量固定电阻,表没问题的话,磁珠两端是否接触不良,不确定的话量其他磁珠参考,我个人觉 ...

网上说磁珠只能用电桥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磁珠只能用电桥测?

电桥是测参数,测电感量,你现在测电阻都能不稳定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