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所谓的矿物油有漆膜 是都如此还是比较差的矿物油才会发生呢

楼主(2019-09-23):
把家里买的一个二手车的缸盖拿下来到卫生间清洗 拆了进排气门刮积碳 发现 气门弹簧上有油漆一样的东西很光滑 还挺结实 刚开始以为是做的时候就有油漆  后来想想谁家弹簧刷漆啊  来回一运动不就碎了 网上查了下人家弹簧就做了表面氧化处理没刷漆  用机头水泡了之后刷也不容易刷掉 倒是上面有类似积碳的刷掉了 而光滑的油漆掉不了

后来想了个办法  机头水放超声波洗眼镜的机器里  洗了一刻钟  大多数都掉了 顽固的刀片刮了之后再洗洗就干净了  分析应当就是所谓的矿物油漆膜

问题来了  是所有矿物油都如此 还是差的矿物油才如此呢 这车的气门室内很脏  据说车主5000公里一保养 路边店 估计被换了假机油吧   反正气缸盖内很多饼干渣一样的东西  钢丝刷刷了很久  用机头水洗了很久才洗白白的

网友:
楼主开汽修的?

楼主:
/没啊 自己的车 拆了修修 在小区楼下弄

网友A:
缸盖拆了,气门弹簧放超声波清洗机,一般人都搞不定。拆缸盖就要对正时,拆气门要专用工具压拆装,然后还要买修理包,楼主不一般,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盖拆了,气门弹簧放超声波清洗机,一般人都搞不定。拆缸盖就要对正时,拆气门要专用工具压拆装,然后还要 ...

我这是4G19的发动机 不用对正时 正时链条在前面  拆掉缸盖 只是拆掉了进排气门和气门摇臂 气门液压挺桶
顶杆等等东西  碰不到正时链条的

至于修理包 就买了全车纸垫 5块钱一套   原厂的气缸垫15元一张  另一台车的气缸垫和这个类似 491的原厂的更便宜 10元 副厂的才6元  主要外面修理厂修 一般拧缸盖都不用扭矩扳手 咱自己修 至少扭矩扳手是要用的  自己弄放心  拆下来发现10个缸盖螺丝有一个有点滑丝了 明显拧过头了  只是不厉害 买了个板牙准备修下螺纹继续用

缸盖拆下来我是看修车的干的 我家还有个 福田风景 491发动机 坏外地的时候去修理厂修 抬缸盖手工费500块(一类修理厂)   看拆了进排气管后 缸盖总共就10个大螺丝  3个小螺丝 不算太难拆  所以就拆了呗

原本是想检查缸盖里面的气门摇臂螺丝固定情况  因为另一台车就是螺母掉了个 然后摇臂断了  这次检查了这台车 一样摇臂轴固定螺孔滑丝 抬下来用钢丝螺套修了下 同时在车上清洗那个积碳太费劲 拆下来后 拿家里洗得干净

网友B:
漆膜保护零件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漆膜保护零件不好吗?

那玩意挺硬的 掉下来就是磨料 加大机件磨损 人家弹簧新的出厂都不刷漆 都是 做表面氧化处理 而且 气门室内的零件就不会生锈 因为全是机油啊

网友:
这个东西我们叫业余玩车的叫漆膜,有的全合成也是会有这个漆膜具体牌子我就不说了,反正多便宜我也不用,

第一个办法用全合成机油慢慢洗,可以用灰壳,第一次建议1000公里检查情况机油粘稠就立刻换掉这里有个重点机滤一定要用大品牌的好机滤什么找人代工之类的品牌就算了,前3次建议2000-3000公里换,避免油泥洗出来了堵塞机油滤,如果机滤给油泥堵塞了旁通阀打开油泥进入油路那就废了,那一点机油压力是冲不开油路的油泥的,(很多以前上网在官方旗舰店搞活动买的机油用坏车也有这个问题导致,平时用差机油油泥多,见人家介绍网上活动便宜还想着这次买到那么划算的全合成机油肯定比以前的耐跑不跑个一万公里不换往往就吃了大亏。)

第二个办法是当没事发生继续用正品矿物油。

正品矿物油换油周期短没太大问题,只是同样走一样公里数后发动机的状态如何而已,换油周期要时间与公里数结合那个先到就换,例如6个月7000公里,那个先到就换,如果单按公里数,有的人跑半年才跑很小的,甚至跑一年半才能达到保养公里数,这样哪怕用的正品大厂全合成也是一样有油泥的。

我一般就半年保养,2部车换着开半年一部车大约跑3000公里,用金美孚,发动机里面的机件任何时候都是金属色,反正差那点保养钱,发动机状态好任何时候也安心,日常加什么标号汽油也是有点帮助的这些东西都是日积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