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通IPQ QCA的区别

楼主(2019-09-23):
高通路由器的芯片老是看到QCA IPQ前缀,请教下这两个前缀的区别。

高通路由器怎么区分是高通CPU还是高通无线芯片呢?

网友:
ipq的好像都是arm。
qca和ar貌似是mips。
qca开头还有一些wifi芯片型号。
起码我见过的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QCA 应该是 原先Arthors 被高通收购后,由AR前缀的型号改名来的
IPQ 应该是高通自己的芯片

网友:
QCA是Arthors被高通收购后,由AR前缀的型号改进来的。以QCA为前缀的有高通处理器,也有无线芯片。IPQ则一般为高通的旗舰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