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纯手工打造实木货架

楼主(2019-09-23):
前几天回家呆了一星期,收拾了一下杂物间,原来堆的没法下脚,整理后又多出很多空间原来地上都是纸箱等包装

这两个架子是以前用来养蚕的,后来父母都外出打工(相对更能赚到钱),这次就用它来改造

老爸年轻时做竹床用过的工具,大概25年没用过了,找出来磨一磨

这架子一个好几十斤,松木打造 从楼梯扛下来小累

榫卯结构的,还用竹楔子防松脱

用自攻螺丝取出楔子

用锤子敲开

拆散后锯掉多余部分 原来宽度110cm,要改成60cm 锯掉50cm

按原尺寸画好线

凿孔进行中

完成后对比

画好榫的尺寸线

锯掉多余的

倒角处理

装回原立柱上

凿个槽

敲入楔子

完成一只,第二只一样方法处理

加上木板  4层货架完工

end

网友:
不是直播,插一楼

网友A:
木头差了点,那把钢锯应该有三十年历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头差了点,那把钢锯应该有三十年历史了吧

半个30年,锯弓是2004年10块3件的地摊货,锯条是淘宝刚撸的

网友B:
老猪还能玩木工活,老爸带的徒弟?

网友:
楼主这么老的手动工具都能做得这么漂亮,让我有电钻和田岛三倍锯的情何以堪呀

网友:
标准老师傅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猪还能玩木工活,老爸带的徒弟?

我爸不属于木匠,只能算半个竹匠,以前会做竹床,后来也放弃了 因为流行棕床了

网友C:
中间木板压多了会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木板压多了会变形吧

2cm厚的,可以压一定的重量,另外照片中两个架子放太开了,放拢点就好

网友D:
锯木头的时候应该很香。

网友:
这手艺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木头的时候应该很香。

樟木才叫香 松木烧起来香

网友:
楼主应该把木板也加工一下,更有成就感

网友:
没干过木匠弄成这样很不错了,榫孔打的可以,用钢锯锯的如此规正用了工夫的
这样的结构可以靠铺板来调节空间,好,安逸

网友:
木工活漂亮啊

网友:
老式木工,手艺还行

网友:
老木匠,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头差了点,那把钢锯应该有三十年历史了吧

30年前好像很少有这样形式的手锯,多是工字双面锯

网友:
感觉还是直接装角码更省事更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