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28G的4ce颗粒现在只识别出3ce 之后怎么开卡

楼主(2019-09-23):
128G的4ce颗粒现在只识别出3ce 之后怎么开卡
哪位大神知道设置方法,还是这颗粒就这么挂了

CE排列图

CE排列图

网友:
屏蔽一下当2CE开呗。。。。。。字数补丁

网友:
单贴4ce,不应该2ce在ch1,2ce在ch2吗?
跳线跳对了嘛?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CE跳线,移动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