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雅马哈电动助力车电池,拆开解决因接触不良而导致的塑料熔化, 并增大容量

楼主(2019-09-23):
电池,洋垃圾货。车也很久很久的了,朋友的东西。说经常断断续续的骑车,有时候直接不通电了

原本镍镉电池

触点

打开电池

他原本已经改了锂电池的了,聚合物的都已经坏掉了。现在这里面这一块是我后来又帮他换了,他说感觉还不够用,能加大容量就帮他加大一下

这是问题所在

整理一下电线

黑色塑料已经烧融化

都是已经融化的

尖嘴钳拔只能把正极拔出来,负极都融的死死的

暴力解决

这是日本鬼子的技术。。两个交叉的弹片。把它整形一下,拉伸一下

先用刀把融化的塑料修整一下。,因为塑料融化了,卡住了弹片。导致弹不起来,所以接触不良。

整个底座塑料都烧的沉下去了一块。也是接触不良的原因。

那就在对应的触片上面加一坨锡

挺厚的了

装回去

螺丝刀测试弹性合格

插回去

然后电池增大一下容量,先把热缩膜割洞洞

焊线

焊电池。新加进去的电池和里面的电池是一样的,一起来的

焊好

貌似还可以加多一并,不过电池不够了,用别的电池会导致不均衡,不去冒这个险

这是原来电池的电压,4.2

这是新加进去的,3.8,差太多了,

接负载,把原来电池电压放低一点,到了3.8就可以直接并上去了

然后后来忘记拍照了。。。已经组装好去交差了。

。。

网友A:
原来深水宝上的日本助力车都是后改的锂电,那充电器也是后配的国产充吗?还有这种车能不能上牌照?

网友B:
头几天我同事也给我拎来一个,说是要改成锂电的。。。一直没动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深水宝上的日本助力车都是后改的锂电,那充电器也是后配的国产充吗?还有这种车能不能上牌照? ...

肯定国产的锂电池充电器。我都还没见过原厂充电器啥样的.....人家日本扔车一般不扔充电器。对于拍照。。。不知道,我这不用上牌。这车就是普通单车那样子的,不是大块头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几天我同事也给我拎来一个,说是要改成锂电的。。。一直没动手呢。

想看看里面镍镉电池,期待拆解。

网友:
这负载 也是极品

网友C:
日本的东西不服成嘛!

网友D:
电池焊线直接洛铁焊可以吗,没操作过,不敢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焊线直接洛铁焊可以吗,没操作过,不敢焊

温度要够,速度要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要够,速度要快

好,改天用60w的找废电池练练

网友:
请朱同学再看一下这电池电压多少v

网友E:
没有点焊机,组48V电池组,全用焊接的也可以吗?电线一般需要多粗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日本的东西不服成嘛!

只讨论技术连老美都憷头的执着。

787梦想的飞机门,老美的工程样本,要一个机少双手关闭,因为没有使用是否关闭到可以起飞的状态还不得而知。  小日本折腾完后,交付的787,波音总裁演示一根手指关闭机舱门演示,声称空姐可以单手将其关闭到可以起飞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点焊机,组48V电池组,全用焊接的也可以吗?电线一般需要多粗的呢?

那么大量不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讨论技术连老美都憷头的执着。

787梦想的飞机门,老美的工程样本,要一个机少双手关闭,因为没有使用 ...

比不了啊!牛逼就是牛逼

网友:
也想改一组,工太大,失败。

网友:
鬼子的东西,设计就是有寿命的,在规定的生命周期内,不会出问题。
一旦用到报废,立刻什么都坏,电池坏了连电池盒一起坏,不让你翻新。

网友G:
组装这么一组电池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组装这么一组电池要多少钱?》

动力电池估计贵一点点。我这个是36v电池组降级到24v组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池估计贵一点点。我这个是36v电池组降级到24v组装的

同事也有个日本鬼子的电动助力车,也是后来改的锂电,被他放时间久了把电池放坏了。想换一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