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电瓶不行了,想用磷酸铁锂做个12V电瓶,有没有推荐的单体

楼主(2019-09-23):
摩托车电瓶不行了,想用磷酸铁锂做个12V电瓶,计划用4块3.2V 10AH左右的铝壳单体,有没有推荐的。看到有些电机是铝螺柱,直接用铜片连接没问题把

网友A:
原车稳压器充电还是个问题

网友:
8节32650,2并4串

网友B:
柱状带支架吧,方形的不好整。我也想过,成本比较高,而且体积难以适配,那时候我的感觉存不住电,就想换锂电池,后面想想因为我是水电池,所以看看有没有水,拿出来一看,液面都没有,怀疑没有水了,每格加25毫升就能看到水了,看起来都干了,以前骑两年都没有出现没水的情况,这也就用了3年,每隔2-3天骑一下的,加完水发现又能存电了。就没想着换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车稳压器充电还是个问题

铁锂的电压刚刚好就是保护板是个大问题。。要能保护的启动时老是要误认是短路,无短路保护的又感觉过不去。。而且启动时偶尔会电压过低保护。。。我后来改保护板用了保护板是关断+极的,让启动马达直接接电池不过保护板。。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在启动时同时接通B-和P- 这样一来就不会在启动时误保护了。。。
还有一点铁锂自放大 如果车子有GPS 防盗器等用电器就要用大容量的。如果 没有用26650的4串还是2并4 串都能发动125的摩托。。我自己改了5台车了都的小排的 100 125 150。。只要电池健康用几年没问题。。。。真的比铅的省心多了 一个月不骑不会坏电池。。铅的最怕骑的少。。骑的多了又要看电池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车稳压器充电还是个问题

加个保护板,原车稳压器充电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楼主:
这也是一种方案,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柱状带支架吧,方形的不好整。我也想过,成本比较高,而且体积难以适配,那时候我的感觉存不住电,就想换锂 ...

是缺水了,加了水,充了电。感觉还是不存电。平时骑得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的电压刚刚好就是保护板是个大问题。。要能保护的启动时老是要误认是短路,无短路保护的又感觉过不去 ...

125的摩托车,没有GPS,防盗器之类的。不知到淘宝上150A的保护板靠不靠谱

网友:
经常骑的话电瓶一般不会坏,骑得少的话电池容易过放,我一般不骑的时候断开电瓶负极,半年后测量还有12V左右,变压器充一两小时再打火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保护板,原车稳压器充电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多数扛不住,你不知道摩托的电压有多离谱,你空载测一下就知道了。

启动脉冲电流可能超过保护。

锁死转矩的50CC摩托都超过70A超吓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5的摩托车,没有GPS,防盗器之类的。不知到淘宝上150A的保护板靠不靠谱

我在汽车上想用锂电池应急来着,买的是30A的保护板,用在15A保险的设备上,刚加上就保护了。

后来我问商家,30A是脉冲还是持续,他们解释持续,最后测试结果是恒流持续,脉冲只有23A左右,也就是如果突然一下23A扛过去就继续输出,如果没扛过去就保护了。  但是那如果用电阻放电,30A没问题不保护。

这个设计你也要考虑。

网友:
买个电瓶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汽车上想用锂电池应急来着,买的是30A的保护板,用在15A保险的设备上,刚加上就保护了。

后来我问商 ...

30A启动汽车肯定小了。摩托车启动电流应该在50A左右。汽车估计要150A左右,对应的保护板峰值电流200A

楼主:
买个80左右的最多用2年,这次坏的这个140多,差不多5年了。这几年骑得少,买个好的怕没多久又饿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A启动汽车肯定小了。摩托车启动电流应该在50A左右。汽车估计要150A左右,对应的保护板峰值电流200A ...

你理解错了,只是锁车门,并不是启动车辆。就是把主电池拆掉拿去充电,这个电池作为备电,我看过保险是15A的小型保险片。

接上时候双闪还是正常的,但执行器刚动作就保护停止输出了。    可能仪表没有那么快,但是监视显示没有超过30A,只是来的突然,并不是持续稳定的输出,  用折线图表示的话就是断崖式的电流,而商家说的30A是阶梯式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只是锁车门,并不是启动车辆。就是把主电池拆掉拿去充电,这个电池作为备电,我看过保险是15A ...

哦,我是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