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pt924g 移动光猫,螃蟹主控

楼主(2019-09-23):
移动光猫,卡卡的开wifi后,又没办法桥接,电话给移动的人。不愿帮忙,准备自己ttl,拆开发现是只螃蟹,这下不好办了。

网友:
投诉他们啊!这玩意你一动手就完了,我的是有线网络,猫猫是摩托罗拉的,一直没问题,除了偶尔发脾气,拔掉电源等15秒左右插回去正常!

网友:
头一次见螃蟹的光猫

网友:
看样子还是无线的呢

网友A:
头次见螃蟹的猫。
现在移动似乎有要求不许开桥接。
电信倒是给改桥接。
联通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螃蟹的猫。
现在移动似乎有要求不许开桥接。
电信倒是给改桥接。

路由功能又烂,主控还不带内存,还不让开桥接

网友:
看着板子元件好多呀,在主控芯片的上方四个点应该是TTL引脚吧,只是连接上TTL,还得知道指令集才成哦

网友:
传说中的集成内存?

网友:
以前我记得螃蟹做过很多的集成声卡主控芯片,后来也开始做路由器解决方案。不过运营商配的多合一路由器,肯定要受点限制,不能开桥接等。

网友(2023-07-07):
移动
http://192.168.1.1/
CMCCAdmin
aDm8H%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