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空调内机每次开机导风叶/摆叶都停在中间能不能修改程序?

楼主(2019-09-24):
装了一台山寨空调,每次关机再开导风叶都停在中间偏下位置,刚好吹到头很不爽,每次都要遥控控制摆叶太麻烦,能不能修改摆叶到最上才停止? 导风叶是不是单片机实现?

网友A:
找修空调的300解决问题

网友:
拆開步進電機連接齒輪,調整齒輪位置即可,要多次調整,拆的時候連接齒輪要做好記號。

网友:
otp方案的片子 不能二次编程了 最理想方案是外挂MCU 接收遥控器红外 控制舵机外拨动风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修空调的300解决问题

300块?3分钱就解决了,一颗螺丝或者拿点垃圾卡住风叶不让回位,只是关机时不好看

网友:
自动记忆关机前导风板位置!开机时也常抱怨没这功能。

网友:
打开外壳,把导风片的驱动电机推动杆剪断不就得了。固定始终吹上面。那么简单问题,想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