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机初探——精拆松下EZT116的马步奇电机!

楼主(2019-09-24):
电机初探——精拆松下EZT116的马步奇电机!

       上次拆这把松下电钻,说到马步奇电机故障,坛友建议换碳刷支架,
今天仔细拆给朋友们看看,这个电机能维修好吗?我是不会
先固定电机 。

用电钻在固定部分钻孔。

用粗点的钻头钻个竖孔 。

螺丝刀伸进竖孔立翘起来。

拿下电机后盖 。

含油轴承 ,几乎没有磨损。

看看内部的转子。

拆下来碳刷支架

碳刷磨损殆尽,支架也磨碎了

换个角度看看,这样的支架还能修 ?

继续看转子

拆下来转子

内部好多灰尘

另一端含油轴承

看看换向器磨损程度,导电铜环几乎磨到底了。

散热风扇完好

铜丝挺粗的。

电机上过热的痕迹 。
整个电机上没有切割的动平衡部分 。

风扇和金属用胶水粘的 ,比较霸道

清理干净电机 。

看看电机内部构造 。

磁铁和电机体用胶水粘的

中间用卡簧顶着

另一端有个凸起 。

碳刷支架损坏

风扇拆下来

看到在转子铜丝上粘的固定胶,做动平衡。

马步奇电机全家福。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好手艺,现在都在玩无刷,兄弟,能改无刷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碳刷支架,这汇流环,修复难度不小!
我刚好也坏了一只550电机,不过不是马步奇的,是一个无名的牌子吧,电刷好像没有磨损这么厉害,就是回流环处打火冒烟厉害,转动无力,更换了一只550电机正常了……

网友:
换碳刷架道是可以,电枢已经快磨没了,还是不修了,当配件儿吧!

网友:
拆电机用多功能钳很好用,头尖平。

网友:
皇上不务正业,不去捣鼓皇妃,却天天捣鼓工具

网友:
铜线很粗,可以

网友:
垃圾应该有他的去处

网友B:
磁铁和电机体用胶水
那种胶水的外观和CPU的散热脂一样,遇磁就会慢慢固化。

网友:
有能力可以换碳刷架和换向器,原装的电机转速和扭矩比后配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和电机体用胶水
那种胶水的外观和CPU的散热脂一样,遇磁就会慢慢固化。 ...

真没见过这样到胶水 。

网友:
看转向器没磨得应该是碳刷接触面,磨掉的恰是碳刷支架铜片磨得,感觉换碳刷即可,不用管磨损掉的。仅供参考

网友:
换向器磨损严重报废了

网友:
谢谢分享,磨得好惨,而且那么脏,哈哈,别修了,牙膏

楼主(2019-11-18):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现在都在玩无刷,兄弟,能改无刷吗?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看来还是有哲理的

网友:
这电机用的有点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