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美帝的调遥控器

楼主(2019-09-24):
美的空调遥控器,似乎还不错

不是牛屎

大屏液晶

按键很厚实

拿出电池,还能维持1分钟左右

网友:
硬封芯片上还加了一块胶

网友:
遥控器有这么多分立元件就很意外了,一般就一个螃蟹加一个红外发射管。可能与带显示屏有关。

网友:
用料不错,镀金触点和一对的导电橡胶设计。现在有一些缩水成碳膜导电触点。

网友A:
人奸同学,这个可以折腾成数字式锁相环收音机的,有时间拿到实验室折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奸同学,这个可以折腾成数字式锁相环收音机的,有时间拿到实验室折腾看看。。。。 ...

具体怎么搞呢?

网友:
美的 等的空调遥控器,很变态。空调 开和关 状态 就差一个小小的箭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奸同学,这个可以折腾成数字式锁相环收音机的,有时间拿到实验室折腾看看。。。。 ...

请发个链接来欣赏下。我知道我手机上那个电容完全可以折腾成天上卫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