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FIVE基伍 G9手机忘记密码

楼主(2019-09-24):
自己用的一套老式手机,GFIVE基伍 G9,放在老家给老人用当做老年机,本来是不设密码的。某次有亲戚来,孩子拿过去折腾,给设了密码,不能用了。回头再问亲戚的那个孩子,自己设的密码早忘了。
兄弟拿去问乡镇镇上的移动公司,他们交20元给解锁。家里人嫌贵没去处理(手头暂时用着一台真正的老年机)。但老人用习惯这台了,让我拿回来看看。
我想这个不是移动公司解锁,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有点技术,除了他们农村已经都是一些老人了,啥都不会。
我拿回来百度了半天,看平论似乎这个还行。
http://bbs.eastsea.com.cn/thread-4489703-1-1.html
“按音量键上再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就可以啦, (关机状态 按住音量上键连接电脑出现两个选项的英文选择Reco这项停顿十秒按下音量下键黑屏会变白屏 接着出现手机和感叹号按下开机键 用音量减键移到w开头 稍停几秒按下音量上键  注意“音量上键是确认键”剩下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

可我试验了半天,不行,只要按开机键,不管先按的是音量上键还是下键都是开机。只按音量上键或者下键,只显示正在充电。没法出现文中所说的。
手头用过的电脑都是win7.

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意义不大,但是可以折腾,操作应该是哪里不对,还有实在不行你还可以试试刷机。看看有没有包,当着黑砖刷。

网友B:
这个机子版本很多,如果按键没问题,只能不同组合键多试试,实在进不去就刷机吧http://bbs.eastsea.com.cn/forum. ... ead&tid=49687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但是可以折腾,操作应该是哪里不对,还有实在不行你还可以试试刷机。看看有没有包,当着黑砖刷。 ...

关键是当什么用。当老年机,我觉得比100元以下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版本很多,如果按键没问题,只能不同组合键多试试,实在进不去就刷机吧http://bbs.eastsea.com.cn/ ...

谢谢,我先扣掉外壳看看,说不定如您所述,上按键有问题了

网友C:
先说一句,如果格机成功,里面的各种数据,包括app,相册,联系人,短信什么的应该就都没有了。
格机应该不难,只是方法问题,就看你看不看重里面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一句,如果格机成功,里面的各种数据,包括app,相册,联系人,短信什么的应该就都没有了。
格机应该不 ...

没有数据了,就是当做老年机使用,我最害怕的是可能按键失灵,毕竟时间太久了

网友:
上下键一起按呢?

楼主:
已经格机成功,两个原因导致费了很多功夫,一是音量按键确实不好用了,其实早年是老婆在用,那时候我用的是诺基亚的(好像不是智能的)。她记得当时音量键音量键就要用力按到底----用手指甲才行。第二个问题就是后期有好多个micro插头,似乎都不行感觉别的micro插头插进去都接触不良,只有原配的才凑合。我折腾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插头的原因,手头有十几个micro插头,别的手机接电脑都正常,就他不行,很松,后来找个插头长的用纸垫起来对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