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位高手知道这个叫什么

楼主(2019-09-24):
自动伸缩门门框上方的一个小的转接板,主要是将门框上几个红外对射器信号还有刷卡器信号一起传输到主板上,由主板控制电机启动,另外这个小板上还接了两个扬声器,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想淘宝买一个

网友:
一般不知道叫什么的,一律搜什么什么控制板,比如伸缩门控制板或者搜伸缩门配件,或者也可以搜索电路板上的印刷丝印的字符,比如你照片上标的CXHA字符,搜索出一大堆后,找个差不多的,然后找淘宝店家问一下就知道这个什么了

网友A:
你不知道淘宝有拍立淘这个功能吗,不知道怎么搜就直接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淘宝有拍立淘这个功能吗,不知道怎么搜就直接拍照

拍了,没有

网友:
门禁控制器呗

你首先得找到牌子和型号,才能买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