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比因美特智能冲奶机

楼主(2019-09-24):
同事的智能冲奶机不工作了,我也不知道这玩意怎么工作的,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直接拆开看看。

外观

侧面

背面铭牌

把底下盖子拆开,看见有加热盘,水泵。

最里面有电源和主控板

里面有3块板子

这个好像是控制加热的

主控板带蓝牙功能

电源板

背面

经过检查电源板坏了,更换了两个整流二极管和保险故障解决

网友A:
目测光耦低压端铜箔已断

网友:
看到一个wifi模块,看来这玩意还能连手机~

网友:
没用过,以前都是人工冲奶的
等牙膏ing

网友:
高级货啊,带wifi联网,好像还有水泵

网友:
贝因美子公司

网友:
现在的人都这么懒,干脆别生了。如果是给婴儿喝的,用久了 多不卫生呀

网友:
恭喜修复,电源板看来质量不行

网友:
EMI的元件都省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挺复杂,有加热器,有气泵,难道是浴足盆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光耦低压端铜箔已断

那是高压侧,目测是整流桥后310V高压铜箔之间打火导致烧了保险和整流管。

网友:
铜箔那里和旁边的焊点是300多V的高压,建议修复后打704绝缘,否则可能再次打火烧断。

网友:
自动放奶粉??

网友:
使用这个的人不是太懒就是太忙

网友:
觉得不是很实用,清洗起来很麻烦,

网友(2020-07-29):
这个智能机的确是有智能的味道了

网友:
是漂亮的女同事家的吗?楼主好细心,这样以后热奶有的喝!

网友:
看来这玩意儿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