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电脑电源做可调电源

楼主(2019-09-24):
0~12V可调节

网友:
楼主用的线性稳压管,输入、输出要有一定的压差,输入12V输出带载时一般会降低2V左右才能稳定,也就是最高10V

网友:
想办法把12V升高

网友:
这可不是好主意~

网友A:
请问,怎么在钢板上开孔啊,把那个表头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在钢板上开孔啊,把那个表头装上去

拿电锯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在钢板上开孔啊,把那个表头装上去

角磨机 磨

网友:
我去,这也行?至少改改开关电源嘛.

网友:
用途不大,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建议清洗一下电源,灰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