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双口USB充电器 RAVPOWER RP-UC05 做工还可以

楼主(2019-09-24):
               最近自己的充电器和数据线 丢的丢 送的送 看到论坛有活动了 二话不说 再来几套 收到货测试了一下 发现其中一个充电器电压偏高 幸好没有把自己的手机烧掉 和店家沟通了一下 老板很爽快的把钱退了回来 在这里为老板的售后点赞 这个坏的充电器 正好拆开看看 :

apple 2.4a USB接口电压 超过我的测试表最大量程 具体多少伏不清楚 懒得测了

安卓 1a USB接口电压 刚开始没有用表测试 直接连手机 不充电 现在想想真后怕 !

很容易就砸开了 可拆卸美规折叠插头 和普通的8字线不通用 不知道设计师咋想的

换个角度 看看 双USB接口接电后有蓝色的指示灯

再换个角度 有一个金属散热条 外壳表面有一层亲肤磨砂材质 手感不错 但是很容易脏

拉近看看 PCB细节

背面看看 散热片不好拆 就不拆了

侧面看看 USB接口有轻微氧化

没有烧坏的痕迹

电容品牌没见过 不是大牌 一般般吧

发图完毕 现在输出电压偏高 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谢谢!

简单修修还可以 要是太复杂就算了

谢谢观赏 !

网友A:
检查光耦反馈电路是否有虚焊或元件损坏

网友:
那个亲肤层,一年之后就开始粘手了

网友:
我就看到一个点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光耦反馈电路是否有虚焊或元件损坏

望楼主采纳这位兄弟建议

网友:
这个表7.48是最大量程,实际更高了。我上次遇到个坏充电器,插上表7.48v,再插个睿登u表,都已经12v多了

网友:
曾经有个头,开始是电压偏低,空载4.83,换了高压端一个10u电解电容,电压又太高了,空载5.4。再检查,发现有个贴片电阻 一端虚焊,它本来是两个等值并联 的其中之一,现在是5.2

网友:
估计是基准电阻虚焊断路,先补焊电阻试试应该能修好。

网友:
“刚开始没有用表测试 直接连手机 不充电”说明手机是有过压保护电路的,一般是不会烧坏的。
这个牌子还是可以的,7年前的产品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