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笔记本电脑转轴断裂修复

楼主(2019-09-24):
一台联想笔记本,型号Flex3,带触屏可以翻转的。就是下面图片这个样子的。
可能转的时间长铰链螺丝口全断掉了,一直加个夹子用,星期天特意买管哥俩好AB胶修复试试,3块钱。(图上说明下)

正常模式。

可以叠起来,我的是amd的版本。

看看,低端产品,塑料外壳+铜轴,全都掉了。

换个角度看看,3个轴都掉了。

另一边也都裂开了,再也不推荐联想的低端产品了。

主板需要拆下来才方便上胶。

只有两个螺丝固定主板。

调好AB胶,对好螺丝口,上胶。

一层一层慢慢上,铺满,和屏蔽铁皮沾到一起。

这边也铺满胶。

AB胶的强度还是很高的,主要是要有耐心,说明上写的有24小时后强度达到最高。

没了。

网友:
外壳材质太差了;这样处理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依然会坏。

网友A:
最好是在里面加上几个金属条,当做加强筋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现在就这样,省成本都省到家了,再说,底端的产品就有理由这样省成本吗?我理解的是底端只是性能底些而已,电脑的关键地方不能省,如果省了就不是电脑了,就只能叫玩具了。

网友:
美帝良心想在国内的产品太差了坑爹,自从他得到这个美名就没有用过他的东西。

网友:
同意2楼,这样处理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依然会坏

网友:
坏了再继续修呗。

网友:
多花钱买6000多的惠普。比这个强太多。美帝良心我是不会买的。傻多戴也不会。

网友:
我还遇到过渣想笔记本断金属轴的,焊点脱开,拆下来找门窗店用氩弧焊重新焊回去

网友:
粘得稳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在里面加上几个金属条,当做加强筋

碳纤维丝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