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PU触点断 随便焊接进去 主板还是开不了机

楼主(2019-09-24):
随便搞搞
wechat_upload15692936805d8985709f800
wechat_upload15692936825d89857225fd9
wechat_upload15692936835d89857347ba4
wechat_upload15692936845d89857446ac5
wechat_upload15692936855d8985752aa20
wechat_upload15692936865d898576728ff
wechat_upload15692936875d898577aad44
wechat_upload15692936895d8985790777b
wechat_upload15692936905d89857a2eb9a

网友A:
楼主厉害,CPU用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CPU用飞线

无聊啊 随便搞搞

网友B:
一千多个针该都搞成飞线。

网友:
CPU飞线,真是厉害。要是能把主板上的针脚飞线接好,技术更牛了。我一块H61主板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怀疑主板针脚接触不良,想拆下针脚处的塑料看看针脚怎样焊接在主板的。

网友:
你这针断的多了点,我有块板子,断了一根,然后可以正常用,就是一个内存插槽不好使了

网友:
牛  这样搞不成功也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千多个针该都搞成飞线。

全部飞线 怎么可能我技术不行

网友C:
动手能力这么强,直接换个CPU座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这么强,直接换个CPU座不是更好

不知道从那个地方下手啊

网友:
先看这几个脚是什么作用吧,有些是需要考虑长度和干扰的。

网友:
线太粗了,要更细的可以成功。
换座子我也没弄过,不知道可不可以只换坏的那几根针。

网友:
Intel的处理器插座真坑

网友:
还不如把CPU插座全部焊下来,然后CPU植球做成BGA直接焊主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飞线 怎么可能我技术不行

你技术已经很厉害了,前几年网上看到外国牛人做过CPU飞线,不知真假。我认为假的,电磁干扰也不好解决啊。

网友:
CPU飞线太牛了!
我的一块Z97主板也是插座触点歪了,用尖镊子调整几次都不好,因为CPU是i7的不敢乱鼓捣,问维修店换CPU插座要价100元,前几天主板挂咸鱼卖了70元

网友:
赛扬G540,就没有多大必要搞了吧。

网友:
cpu这频率会对线长比较敏感吧

网友:
没有bga返修台的话,试试上下两把风枪换cpu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千多个针该都搞成飞线。

有大侠这么干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