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买个SSD,不知哪个品牌好

楼主(2019-09-24):
想买个SSD,256G,SATA3接口的,不考虑价格,只考虑稳定性,哪个品牌好些?另外,接口的话,是mSATAT好还是SATA3好?主板这两个接口都有,谢谢!

网友A:
金士顿正宗的就行了。西数、英特尔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士顿正宗的就行了。西数、英特尔还不行吗?

谢谢!金士顿的就算了,假货太多,西数、英特尔的不知道,浦科特怎么样?但是浦科特的主控是SMI的

网友:
国际大牌都可以
山寨 自制的免看不符合你要求

网友:
256G的SATA盘都快明日黄花了,基本没大厂做这块

网友:
镁光企业级固态了解一下,5100pro或者5200max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金士顿的就算了,假货太多,西数、英特尔的不知道,浦科特怎么样?但是浦科特的主控是SMI的 ...

我两台笔记本都用的是金士顿,没见假货,你到正宗店购买就行了。而且金士顿都能用微信验证真伪的,很简单几步就能验证的,如果验证不是真货你不要就行了。

网友:
不差钱就三星

网友:
镁光,三星,没毛病。

网友:
WD(SANDISK)基本已经在1元/G以下了,
东芝啥的也可以
三星,INTEL的也贵不到哪边去
这些大厂的基本都稳定,要不也不敢5年保修
其他二三线小厂的不敢保证

网友B:
钱多的话仨棒棒的,浦科特之流也很不错,不想花太多的话,国产的向影驰什么的等也凑合。不过最好优选NVMe  M.2接口的ssd如果主板支持的话。

网友C:
论坛大神DIY的不考虑一下吗?性能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大神DIY的不考虑一下吗?性能貌似不错。

这个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多的话仨棒棒的,浦科特之流也很不错,不想花太多的话,国产的向影驰什么的等也凑合。不过最好优选NVMe   ...

主板没有M.2接口,只有mSATA和SATA3接口

网友:
不差点钱就选三星和intel,西数、金士顿都是大号U盘

网友:
首选颗粒厂:Intel 美光 东芝ocz 闪迪wd 三星
其次封装厂:金士顿 江波龙 佰维 等
接口:其实就是外形区别,本质都是sata3,根据需求自选即可

网友:
买英特尔s3700 200G左右的货s3610,就好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3857728809

网友:
不差钱intel。镁光。三星正品全新的,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论坛大神自制的未必就比这些差。倒是一些所谓服务器拆机全新未通电的清空盘要小心。

网友:
256g左右容量 sata接口的,推荐三星860evo,闪迪ultra 3d(或西数蓝盘),浦科特m8vc,东芝tr200这几款。intel 545s跟镁光mx500本来也可以,但应该是基本退市了

网友:
860pro,一步到位,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