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第一次换苹果手机6S plus电池有惊险,一度认为变成砖头了!

楼主(2019-09-24):
网络邮购品胜电池,店家赠送拆机工具。

参考换电池教程: https://www.iqiyi.com/w_19s02gv3v9.html#vfrm=8-8-0-1iPhone7

撬开,比预想的简单。

开始抽胶条,共三条。抽一根断一根;抽两根断一双;抽三根,齐根断无痕。

断胶后,视频中用钢丝切割背胶,我没有钢丝,情急之下找一根拉线替代。

勒手拉不动,戴手套,上手柄。

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取下旧电池

安装新电池,按反顺序拧螺丝。

没扣盖前开机,手机没有任何反应!插头线重新断开,插上再开机,还是没有反应——汗都下来了,难道变成砖头了!

仔细回想步骤,没有任何失误,于是大胆插上充电线开机——苹果手机活了!

用爱思检测电池:

可见,新换的电池非常不靠谱!已跟卖家协商妥:退货、退款。

网友A:
嫌它放的太久、还是电量不足。我觉得还是用一下,如果效果好,就算了。用更细的 牙线 估计会顺利一点

网友B:
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是不是你只用电脑充电达不到A数?用原装的试试看!

网友C:
没讲讲你退货的理由,没看出什么问题!好让我们借鉴一下!

网友D:
可能他闲少了 27ma容量   可能想到手刀

网友:
别买品胜的东西,他家苹果数据线全部没有mfi认证。苹果电池有用回收电池。电池买论坛商家的拆机电池都比品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是不是你只用电脑充电达不到A数?用原装的试试看! ...

注意:
电池出厂日期比苹果手机销售日期还早,正确日期应该是购买电池之前一段时间生产的,不可能放四年之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嫌它放的太久、还是电量不足。我觉得还是用一下,如果效果好,就算了。用更细的 牙线 估计会顺利一点 ...

店家把四年前的古董电池买给我了,电池过放电,已进入保护状态。
曾想用钓鱼线替代,也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讲讲你退货的理由,没看出什么问题!好让我们借鉴一下!

把4年前的古董电池卖给我了,我出示证据后。店家很痛快给退货、退款,并承担寄回邮费。

网友E:
拆机电池更差,一年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
电池上面不是有喷码 171218  2017年12月18号生产  库存时间比较长没电非常正常多充两次电就恢复额定容量了

至于那个生产日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市面上不重启能读出数据电池 保护板都是同型号旧电池回收换电芯再制造出来的。

可能你不相信 回收电池才两三块钱,而电芯保护排线上的一个库伦计ic都有十来块,所以看读出来的生产日期没任何意义

网友:
廉价的破解的数据线,电池板方案一旦定型就不会修改了,包括生产日期这些。你以为他们生产电池就按当前日期标注?很多电池与数据线,就算今年生产的,读出数据也可能几年以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他闲少了 27ma容量   可能想到手刀

这个楼主真是吹毛求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楼主真是吹毛求疵;

请看我拆下的这块电池有问题吗?电池参数显示:充电12次,正壮年是吧?

实际这块电池,几乎一充电就满电,拔下充电线电量直线下降。然后白屏,闪。插上充电线一切正常。

所以对爱思里显示的电池生产日期很敏感,碰巧又是块无电电池,第一次自己动手换电池,手机变砖头,确实吓着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机电池更差,一年左右就不行了

我的N4s手机和z17mini也都是一年后必须换电池,因为充气到屏幕撑开,还好不是钢化玻璃屏,如果屏幕突然裂了,官方更换屏幕的成本,不如再买一部低端手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看我拆下的这块电池有问题吗?电池参数显示:充电12次,正壮年是吧?

实际这块电池,几乎一充电就满电 ...

正壮年?明显是刷过数据的报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壮年?明显是刷过数据的报废电池

苹果电池水太深,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苹果电池水太深,唉!

换了4块苹果电池了,各种途径的都有,都是用了半年到一年就不行了,原装的可以用三年,也不用花高价去买所谓的原装的电池,不可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了4块苹果电池了,各种途径的都有,都是用了半年到一年就不行了,原装的可以用三年,也不用花高价去买 ...

还有个6S手机没换电池,实在是换怕了,将就用吧。

网友:
之前买过飞毛腿的,换后和你这个状态差不多,也是退货了,用过4块诺西,感觉还不错。给老姐换的时候,拆电池拆的没耐心了,大力出奇迹,着火了,火灭后,屏线和电池端子都变形了,索性还能装得上,换上新的继续用,要么就要赔个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