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WTG 体验装win10

楼主(2019-09-24):
工具:wtga
U盘:三星bar plus升级版+ 128G

1.迷你小巧的金属U盘

2.U盘速度测试

3.UEFI+MBR

4.分区

5.写入中……

6.写入完成

7.入系统,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A:
我穷,没什么钱,只能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穷,没什么钱,只能用这种

让我也“穷”一把吧

网友:
16xs好评 拍的挺清楚

网友:
看机箱打印的,U盘也要打印外壳?

网友B:
这种使用的时候U盘发热量会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使用的时候U盘发热量会不会很大?

正常使用,发热是有,但不是很大,如果是作主力的系统,那就不推荐这U盘了……

网友:
随便弄个MSATA M2 就是了

网友: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用PE里的“原版系统安装工具”勾选安装到USB设备就行,LTSB 2016速度快,LTSC 2019开机蓝屏,我做好了GHO文件,直接恢复到U盘就行,更简单,需要的朋友可以给你分享,这个方式适合使用一些使用率低但只能在win10下运行的软件,推荐使用EMMC改的U盘,普通U盘的4K性能太慢,会卡到怀疑人生,2.0更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