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明伟S-350 27V 改75V 百分百成功教程

楼主(2019-09-24):
简单明了 有图有真相 小白也会做

网友:
我觉得32V就够了,太高了,也怕怕....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的图片是用什么软件编辑的?

网友A:
个人一直不赞成这么改,看看电压可以,真的要用也只能是中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一直不赞成这么改,看看电压可以,真的要用也只能是中午了。

我感觉这个电压对修东西有很大的用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一直不赞成这么改,看看电压可以,真的要用也只能是中午了。

中兴2400改了120v版本的飘过。。。。。电压高吗,不觉得啊。。。。

网友B:
这种电压电流表头我接在200w24v开关电源的康铜丝两端,测量的电流很低。串进负载电路中测量的结果还算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开关电源不是明伟的,但是494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压电流表头我接在200w24v开关电源的康铜丝两端,测量的电流很低。串进负载电路中测量的结果还算正常 ...

我这个测量电流也不准

网友:
改完算可调0~75v,电流可调吗?

网友:
想试试,谢谢提供方案.

网友:
我改造了两套,一个50V,一个30V,都是购买海南岛那家明纬开关电源改造的。电压都没有问题,还是电流显示小,用直流负载仪测试,负载仪显示5A电流了,被测试电源才有1A左右。

网友C:
不换变压器,只这样提高电压,带载易烧烧开关管

网友:
非常好,要是稍微加一点理论讲解就完美了

网友:
厉害了,手头再好有一个电源,回头照图改一个。

网友:
75V用在哪的,不是睿登吧,今天我专门咨询了睿登客服,最高电压不能超过70V,本来想用铁心变压器,省心耐操,谁知道一算只能用48V电压,这样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
我也有两台这个电源,可以改成75V

网友:
按你教程失败,对比别人教程,差一步,拆J15换20K电阻或者可调锁上限,不然最高只能调到37V

网友:
清晰明了,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换变压器,只这样提高电压,带载易烧烧开关管

是啊 经常烧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