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力士征途3电路烧了,想问一下这个胆电容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9-09-24):
为了修这个头灯,专门注册一个账号来贵宝地求助,这是电池仓的电路板,其它烧了的元件能看见型号,就这个胆电容烧得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或着哪里可以找到它的电路图

楼主:
就是这个胆电容

网友:
以前在手电论坛时玩过这个牌子的头灯
记得可以寄回厂家维修吧, 淘宝天猫找sunree的客服吧

网友A:
如果板子上没有升压的话,按同体积买,5V,容量大一点就够了

网友B:
先换一个高耐压,大容量的普通电容, 然后通电, 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 钽电容电压规格比测量电压高一点点或者相同.容量嘛, 按照耐压和体积找最大的那个型号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子上没有升压的话,按同体积买,5V,容量大一点就够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一个高耐压,大容量的普通电容, 然后通电, 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 钽电容电压规格比测量电压高一点点或者 ...

太感谢了

网友:
换个10V475的就差不多了,滤波电容没那么讲究。看那个坏的4字打头,块头来看顶了天也就是6V47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