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电动车充电器的事儿

楼主(2019-09-24):
最近搞了个电动车,有一个锂电池充电器和锂电池,但是具体参数不详。实测充满电池为52.7V左右,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是56-58V

原来的电池包是这样的:

现在打算DIY一个16串的3.2V铁锂电池组,这个充电器可不可以直接用来充电?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48V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直接用来冲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48V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直接用来冲锂电的。

应该是脉冲的,这个浮充电压空载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不到

楼主:
或者说反过来,我买一个铁锂专用的充电器能不能给这块电池充电呢?

网友:
因该是13串的4.2V锂电池包,也就是54.6V满电压。但是空载56-58V应该是铅酸电池充电器,最好是不要直接用来给13串锂电池包充电。
16串铁锂电池满电压是57.6V吧,倒是可以凑合着用用

网友:
铁锂和普通锂电的充电器不能通用,电压不一样,蓄电池和锂电的更不能通用了

网友:
这可是危险事,!极其容易出事情啊!!!

网友:
像是铅酸充电器,改起来也很简单,断开浮充检测,给个固定电压,固定用高恒压充电,再根据电池组最高电压调整431偏置电阻,使得空载电压稳定比电池组最高电压稍微低一点点

楼主:
好复杂啊。有没有一款通用的可以调节的充电器呢?

楼主:
作为充电器小白,我还得问一下,那些宣传三段式充电的到底是给锂电池准备的还是给铅酸电池准备的呢?号称全兼容是真的能自动适应各种电压还是只是个吹牛的噱头?

网友:
电池也有问题,充满电压不对

网友:
充电器是48V的铅酸三段式充电器,带有定时功能,不可用于锂电池充电,如要用得改线路即改电压。

楼主:
实测充到55v左右转灯,然后浮充55.5v左右保持。断电后电池电压为52-53v之间。因为手头没有可靠的万用表,具体电压不能确定。但是这个应该是个锂电池充电器吧

网友:
转灯后电压没下降的话应该是锂电充电器了,不过电压不太对,或者表不准。13串三元锂电充满电压是4.2V*13=54.6V,16串铁锂3.6V*16=57.6V。不过铁锂电压再低些也能差不多充满。

网友:
锂电池不同铅酸电池,最好用专门的充电器,锂电池搞不好是会爆炸的!

楼主:
对锂电池来说,是随用随充更好呢还是消耗的差不多之后再充电更好?

网友:
铁锂用恒压充电不用浮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