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淘宝买的手机电池翻车了

楼主(2019-09-24):
标称4900毫安时,18.62瓦时,只放出2900毫安时,约11瓦时不到。我用了5年并且鼓包的电池都还有3600毫安时

网友:
哥们,去退款不退货。

网友:
充放两次试试

网友A:
TB货都是虚标。
要是说明是原厂货?那就退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货都是虚标。
要是说明是原厂货?那就退货。

我手机电池不成了,想换一个,我看淘宝有华为体验店啥的,说是原装纯正部品,那种的咋样啊??

网友:
没你现象那么复杂,不成就是不成了,充十次也是不成

网友:
我手机电池也不行了,  淘宝水太深了...  好头疼啊

网友C:
你用小电流放试试。

不要想省时间就用大电流放电,手机电池属于容量型的,适合中小电流放电,所以才能做大容量。

网友:
牛逼啊,还有电池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小电流放试试。

不要想省时间就用大电流放电,手机电池属于容量型的,适合中小电流放电,所以才能做大 ...

0.5C是标准,再烂的电池都可以。我1.5A充放是2900,3A充4A放也接近2900

网友:
我手机电池也不行了,  淘宝水太深了...

网友:
最好还是买和原装电池容量差不多的,容量超过的大部分是虚标,

网友:
还有就是多看看评价,真当商家卖的是绝对完美无差评的东西么。

网友:
电池没一个行业检测标准,大公司大企业一样带头造假就不要说小作坊了。有十八九都是假的。太校真的一个都买不到原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手机电池不成了,想换一个,我看淘宝有华为体验店啥的,说是原装纯正部品,那种的咋样啊?? ...

华为售后电池那么便宜还用得着淘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售后电池那么便宜还用得着淘宝吗?

我决定不换了!因为前天把屏幕摔了一个口子,不小心掉地上了!裂了

网友:
淘宝上假货电池太多了,一般用用就算了。真要用的,还是找售后服务,换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