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坛子里买的飞利浦电动牙刷拆开看看(PHILIPS HX6610)

楼主(2019-09-24):
前几天坛子里买的飞利浦电动牙刷,当时买了两支,老婆一支我一支。用了几天感觉还不错,就是噪音有点大,一支不能充电了。于是联系卖家,店主二话没说直接又寄一个过来,我当时问这支坏的怎么办?店主说你收到新的再说吧,新的收到了,店主没说讨要坏的,我想是不是想让我拆了看看呢?忍了几天,今天终于动手了。真没拆过,感觉应该从下面入手

这里有个明显的分割点,

于是撬片勇敢插入,拆开是这样的

焊工没有想象的好

电池容量有点小吧。初步感觉应该是感应充电系统坏了,电池一般不会坏吧?手上暂时没有其它工具,只能先拆成这样跟大家一同鉴赏一下了。

网友:
丛电机外部的痕迹来看,可能是进水造成的故障!

网友A:
显然是个假飞利浦,真的没有66这个系列,真的飞利浦从65系列以上就是声波震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个假飞利浦,真的没有66这个系列,真的飞利浦从65系列以上就是声波震动了 ...

很可能还有 飞利浦 666系列。大朝啥都有

网友B:
感觉像是维修货,二手翻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维修货,二手翻新的?

你别吓唬他,他读书少,万一有传染病咋弄啊!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翻修货。。。。。不太安全

网友:
电池是索尼的,就是飞利浦牙刷用的

网友:
6系低端飞利浦就是这样 牙刷进水很常见 我记得原来说明书都说过 飞利浦用完 拔下刷头 冲洗金属杆部分 然后金属杆向下放进牙刷杯里 这样不会进水 能用好几年

网友C:
某米最近众筹,99三支,感觉很棒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米最近众筹,99三支,感觉很棒的样子

小米商城?找到了。。。然而刷头并不便宜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三支99的?

米家声波,不是飞利浦的

网友:
飞利浦性价比比较高的是6730

网友:
新款T100米家的才39.9

网友E:
这个电动牙刷压根儿就是个山寨飞利浦!正品不会是电机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动牙刷压根儿就是个山寨飞利浦!正品不会是电机的,哈哈。。。。 ...

老款的确实是这种电机振动的,新款出的才是电磁振动吧

网友(2019-12-17):
别乱下定义,飞利浦HX62XX和HX66xx系列是老款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进水造成的故障····
这焊工····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家声波,不是飞利浦的

19.9元三支还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