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10v象印热水壶不加热,故障码E4

楼主(2019-09-24):
看了两个帖子,没有找到维修办法,请问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故障:水壶不加热,基本上断定了是加热盘坏了,要是修也得整体换吧,并且还找不到配件。

与下面两个帖子地址是同样的故障。
两个帖子地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419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2732

网友A:
十二月十二坛友的热水壶我要来了,加热盘用角磨机磨开了,电阻丝是扁平形状的,和镍片形状一样扁平长条形的,没找到合适的焊接方法,一直闲置,辜负了十二月十二坛友的好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二月十二坛友的热水壶我要来了,加热盘用角磨机磨开了,电阻丝是扁平形状的,和镍片形状一样扁平长条形的 ...

上个图片瞧一瞧有多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二月十二坛友的热水壶我要来了,加热盘用角磨机磨开了,电阻丝是扁平形状的,和镍片形状一样扁平长条形的 ...

这玩意现在只能当暖壶用了,我现在只用真空保温功能了,烧完水倒进去。期待大神有完美方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片瞧一瞧有多难。

淡定,他的意思应该是上个图片瞧一瞧,看看焊接有多大的难度。中国语言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