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天然气灶,打火不着火啦,更换这个东西60块人民币

楼主(2019-09-24):
我家的天然气灶,打火不着火啦,
请了一个师傅,
师傅说,这个东西坏的啦,更换,60元人民币,
希特拉,不想不想,

.
.
.
.
.

.
.
.
.
.
下面的............下面的是坏的东西零件儿,,
.
.
.
..
.

.
.
.
.
.
.

.
再来一张清楚的,

.
.

.

.
.
.
.

.
老的技工,
说说这个东西只这个价法,
.
.
.
.

不管怎么说,
天然气灶最后可以使用了,
,
,

,

,
,

网友:
你让修理工免费给你检查了吧

网友A:
你自己换了,省了60元吗?等整漏气了就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换了,省了60元吗?等整漏气了就傻了

不是自己换的,是让人家修理更换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
给我要了60块,多了,还是少了,

网友:
淘宝20块解决问题

网友:
我家华帝的,前一阵,点火针陶瓷裂了,某宝买了两个根一用一备15块钱,结果拆不开,让人家来了给撬开的,上门费20,自己换的,结果把感应针弄断了,又花15买了两根,上门师傅说,他们是收费45一根,上门20另算

网友:
我更换的针不会漏气啥的,敢换,别的不敢,

网友B:
人家上门服务,这个算公道价格。

网友:
这玩意一般不坏,那个高压线和陶瓷点火针容易漏电打不着火。

网友:
很公道的价格。

网友:
点火器,TB二十元

网友:
价钱合理一般是电池没点点火针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上门服务,这个算公道价格。

人家是父子两人,父亲干的活儿是清洗,油烟机,
先接洽的是他的父亲,儿子在另一个地方正干着活儿,
他父亲给他打了电话,儿子说半小时可以赶到,
就闲聊,
他父亲说,现在的天然气煤气灶,,有的台面是玻璃钢,用的时间长了,质量不好了,
拆卸时,不小心就会把台面弄破碎,这样子就要赔钱,
干活也不容易,

网友C:
现在东西不值钱了。但是一个工程师一天的工资应该给多少钱呢?

网友:
想知道你出去服务一天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东西不值钱了。但是一个工程师一天的工资应该给多少钱呢?

我们这个地方,在一些公路的十字路口上,建了一些街心公园,里面有石头,桌子,石头凳子,
在这些凳子上坐着,一些周边的农村的民工,,,他们一年365天固定在这些地方待着,闲着无事,打打牌聊聊天,有的离家远就中午不回家,买点吃的,
这些人基本上,可以干所有的工作,家里面粉刷墙壁,修补地面,换洗玻璃,太多太多了,反正他们什么都能干,
如果家里面有工作需要他们干,只要他们和你一起到家里,起步价是,
5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地方,在一些公路的十字路口上,建了一些街心公园,里面有石头,桌子,石头凳子,
在这些凳子上 ...

哪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地方。或者十字路口,或者街心公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换的,是让人家修理更换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
给我要了60块,多了,还是少了, ...

我的燃气灶点火针、感应针、点火开关、高压线圈(不知道专业叫什么),一共花了不到30。还过全是淘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燃气灶点火针、感应针、点火开关、高压线圈(不知道专业叫什么),一共花了不到30。还过全是淘宝买的 ...

干这个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还要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有时候遇见问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一团猛然就会脑袋发懵,
怒气上来,就会狠狠的一脚,

网友(2019-10-24):
60块上门费都不够。。。能修好算便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