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10v小电磨调速电路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9-09-24):
各位坛友,手里有一只110伏的小电磨,被人不小心直接市电炸了,现在本地找不到那个可控硅(网上查询),
向各位求助修复方法,谢谢。

拆下的板子,上面可见炸过的痕迹。

走线,铜泊已经熔断,这个修复不难

电位器完好无损
其它的电容和电阻拆下来检测更换应该问题不大,主要难点在这个可控硅
不知道能不能有其它替换型号?
电机查了下应该是德昌,上面没有标注,不知道电压转速等参数

只能从后面logo查出为德昌电机出品的

前面的是和主轴软连接的接头加散热风扇

电机是有刷电机,如果要换炭刷估计也不容易

请各位看看

网友:
可控硅用BT134代替就可以了,要功率再大的话就选BTA12A。

网友A:
某宝搜T435-400D不是有吗?

网友:
随便换上一只600V的10A左右的双向可控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T435-400D不是有吗?

原来不懂输入上面的数字搜不出来,现在有了。连运费10元

网友B:
可控硅调压的,电路改一下电阻阻值可以用在220伏上面

网友:
改电压可控硅电容等要换耐压更高的

网友:
t435 400d就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压的,电路改一下电阻阻值可以用在220伏上面

真的可以改成市电吗?我是半桶水,能否耐心指点?不用带着变压用就太好了。

网友:
BT137也可以用,直接调压这种斩波型调压放在感性负载不好用,碳刷处火花大,建议还是用变压器220变110的,波形好,旋转顺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改成市电吗?我是半桶水,能否耐心指点?不用带着变压用就太好了。 ...

直接把原电路板抛弃吧。。外加一个吊扇调速器就行了。省的还要修。我是直接装到个86盒子里,什么电钻电磨角磨都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原电路板抛弃吧。。外加一个吊扇调速器就行了。省的还要修。我是直接装到个86盒子里,什么电钻电磨 ...

不会爆吧?吊扇调速器不是市电吗?

楼主:
换上BT134后依然不行,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有三个元件不清楚是什么,电机也无法确定参数,壳子上写着004 8276,不知道是不是直流有刷电机,
没有头绪了,半桶水的技术,只是兴趣使然,也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D(2019-11-02):
双向触发二极管可能坏了,白色的电容一把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触发二极管可能坏了,白色的电容一把不会坏

是那个黄色元件?还是蓝色的

网友:
蓝色的,双向触发的,
我个人建议是直接换现成的可控硅调压板接220v,把输出电压改成110v

网友:
UR2怎么看上去像烧了的样子,测一下吧,反正板子上也没几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向触发二极管可能坏了,白色的电容一把不会坏

蓝色的是双向触发二极管,黄色的是电容

网友:
电路板元件面向上右下角那个电阻应该也挂了阻值2.2Ω,看电路应该是当保险用的!

网友(2020-10-14):
修好了吗?我的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