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流指示电路

楼主(2019-09-24):
如图所示的LM324电子负载,怎么设计一个简单的电流指示电路实现测试端有电流指示用的LED亮,没有就灭,电流越大LED越亮

甚至实现每一个管子上的电流检测指示?

网友A:
在主电流线路上加一个霍尔器件来检测电流,这样无须改变电路,还能判断电流大小,就我这个建议起码就值100M币,楼主你说怎么办吧

网友:
如果不用单片机,不知道用取样,放大,这个思路怎样

网友:
运放输出端串个led不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感觉要LED亮度跟踪电流的话每路要加两三个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电流线路上加一个霍尔器件来检测电流,这样无须改变电路,还能判断电流大小,就我这个建议起码就值100M ...

我准备用ACS758LCB-050B-PFF-T这个传感器,能帮忙把后续刀路做出来吗?用3V 20ma的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ACS758LCB-050B-PFF-T这个传感器,能帮忙把后续刀路做出来吗?用3V 20ma的LED

...

感觉你只是需要一个观测被检测电流的大致有无与大小的电路,没必要用这么贵的器件
,这元件怎么也得10元吧,比你的这个负载上所有器件都贵,再说这个电子负载不是都有
电压、电流显示吗?

不过还是帮你做了个电路,其实也算比较复杂了点,可能邓大师有更好的方案,你应该问问他

红圈里面的电路是模拟你这个器件功能的,需要做的是红圈外边的,
一会发个帖子,让大家再来给看看,看看有没更简单的办法
这个电路具体说明请看帖子,一会给你链接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电流大了就给三极管随便哪个脚再串个电阻
画了一路而已

因为MOS管的栅压不固定和离散性,需要可调电阻找到工作点。

网友:
运放输出端在没有负载电流时也可能输出高电平,建议在0.22电阻上取样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电流大了就给三极管随便哪个脚再串个电阻
画了一路而已

哈哈,还是你熟悉电子负载原理,原来是没电流运放输出就基本为零啊,电流越大运放输出电压越高,还是这样检测简单,我白白得了30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只是需要一个观测被检测电流的大致有无与大小的电路,没必要用这么贵的器件
,这元件怎么也得10元 ...

这个传感器拆机的九块,我只在每个PCB上用一路就好,这样子整个负载6个,还算可以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拆机的九块,我只在每个PCB上用一路就好,这样子整个负载6个,还算可以接受 ...

为什么不用邓大师的方案呢,效果一样,成本低的说,而且调试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电流大了就给三极管随便哪个脚再串个电阻
画了一路而已

5K电阻是需要调整的?我回头试试,这个板子现在还算是准备用霍尔检测整个板子的电流输入端了,仔细考虑,没必要每个管子都检测,毕竟那样子64个管子我得在状态指示灯上做64个LED:titter:

网友C:
这个需求怪怪的,电流电压表不是更直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求怪怪的,电流电压表不是更直观吗?

因为我是一个板子8个管子,六块板子并联,所以需要LED来指示每个板子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邓大师的方案呢,效果一样,成本低的说,而且调试简单啊 ...

我一个板子上是2个LM324,然后6个板子并联,那样子就算是每个运放一个指示灯也得12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板子上是2个LM324,然后6个板子并联,那样子就算是每个运放一个指示灯也得12个了 ...

但是不复杂啊,很简单,12个灯不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只是需要一个观测被检测电流的大致有无与大小的电路,没必要用这么贵的器件
,这元件怎么也得10元 ...

这个好像不能直接用,传感器输出是0-2V,LED工作电压是1.8-2.2V。另外感觉电路有点复杂了,我PCB上放不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能直接用,传感器输出是0-2V,LED工作电压是1.8-2.2V。另外感觉电路有点复杂了,我PCB上放不下 ...

输出是从0开始的吗,那就好办了,我看pdf怎么说是电压的一半呢,你实际实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