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旧平板电脑改装显示器

楼主(2019-09-24):
如题,怎么把旧平板电脑的显示屏废物利用,改装成显示器。平板的emmc坏了,且emmc位置的主板坏了,焊不上去。只能废物利用了。x宝问了一家,说不支持这种接口。

网友:
屏是几寸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我觉得这主板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大概率是mipi接口的屏,这个屏的驱动板的价格差不多够再买一个二手win平板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主板还可以抢救一下。

能抢救主板最好,但主板上的焊点基本脱落,还有铜箔脱落,还能抢救吗?

网友:
当配件出掉吧,这货没啥折腾的

网友B:
MIPI接口的屏。HDMI转MIPI驱动板太贵了。我还有好几个1080的平板屏幕在吃灰。这货只能等驱动板降价之后再弄,现在只能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PI接口的屏。HDMI转MIPI驱动板太贵了。我还有好几个1080的平板屏幕在吃灰。这货只能等驱动板降价之后再弄 ...

谢谢,懂了

网友:
我也有个1080的平板屏在吃灰中,也在等驱动板降价呢,10寸的,应该比较细腻的显示效果,

网友:
放咸鱼卖了买屏

网友:
东西买了,然后买一个二手显示器,绝对比这个大!

网友(2019-12-13):
这货没啥折腾的

网友:
HDMI转MIPI驱动板

网友(2020-05-19):
先找主板图纸飞线死马当活医,

网友(2020-07-18):
是不是可以利用主板上的屏幕驱动呢?       我这边有一个诺基亚 N1  TYPEC接口   能不能外观不动  直接改成显示屏   还能带电池   我看现在很多便携屏幕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