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G2型CNC外壳轻松解决双贴SM2246xt G2板的反向led

楼主(2019-09-24):
此贴的改造方式适合不想动电路的坛友使用,改电路的话也很简单,飞线led到另一面即可。

前段时间出来G2版型的双贴2246xt主控板,最近配套的CNC金属壳也开始售卖了(35一个),购买和使用过G2双贴款的坛友会发现这个板子如果插在笔记本上的话led是在背面的,这应该是正面没有空间放不下迫不得已才设计到背面了,对于有强迫症的坛友来说这是不能忍受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改造。

这是CNC壳子的介绍图↓

改造方式如图,拍的不是很清楚,就是在通向挂孔的位置挖去一部分↓

然后找类似颜色的物体遮盖住或堵住原先的灯孔。
改装后的效果图,还是很明显的,到这里有坛友就会有疑问了,若系上挂绳,是不是就又挡住了,答案是会挡住些,但问题不大,或者用塑料绳

网友A:
挂绳孔直接塞个导光柱效果更好,挂绳可以不要~

网友:
上次评测那个铝壳U盘偶也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绳孔直接塞个导光柱效果更好,挂绳可以不要~

我觉得效果好点的塑料线替换U盘挂绳的那根线也是不错的,不过就得搭配其它颜色的led了,白色的白天基本不太明显。

最开始计划用光导纤维将光引到led孔去发现空间不适合,最后只能这样改了,改完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外壳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做工看着不错

壳子的精度还可以,磁吸也挺强的,关键重量上比旋转金属壳要轻巧多了,就是价格能再平民化些就好了

网友C:
这种设计有点反人类哈,话说前面主控那里还有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有点反人类哈,话说前面主控那里还有位置

不过指示灯还是喜欢在尾部的,

网友D:
壳子贵,绝缘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贵,绝缘怎么处理的?

没办法,这种壳子就是贵,绝缘无需处理,元件到壳子的距离足够

楼主(2020-03-09):
换了个翠绿色的led更好看了,稍后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翠绿色的led更好看了,稍后上图

换了嘛,嘻嘻 字数补丁.EXE

网友:
这个CNC外壳挺好的,加一点钱还能定制刻字

网友:
看着好像做工不错。怎么像个u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