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单冷机不接内风机线,出现外机通电约10秒后断电.

楼主(2019-09-24):
买一块定频原装格力内机主板,还没上机安装,现在测试时出现:除内机风机线和风机测速线没接外别的接头全接,开机约10秒后外机断电(12V断电器断开),环境温度26度,空调设置成制冷16度。这块主板正常吗?上机测试有点麻烦。

网友:
有风机失速检测防冻结保护功能,你最好上机测试,

网友:
未检测到风扇电机或开路主板保护停机,楼主还是上机测试最准。

网友:
内机铜管上有温度探头,或者有内机停转保护要接了测试比较准。

网友:
有没显示什么代码?没接内机风机应该会停机保护,好像h6代码

网友:
冬天降至,空调又将进入使用高峰期,空调细菌,空调的故障率也随之升高,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株洲格力空调维修售后提供空调出现问题一般都会出现故障代码, 通过空调故障代码(E1、E2、E3……)直接查找故障原因,这样维修起来更快,更简单!本着这样的方法,我们为大家搜集了格力空调内部常见的故障代码及对应的维修方法。有不全面的地方多多谅解!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1﹑冷凝 器前有障碍物
   2﹑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3﹑控制回路异常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
   3﹑管温感温头折断 。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异常 。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
   1﹑冷媒不足。
   2﹑膨胀阀半堵,电磁阀故障。
   3﹑过滤器半堵。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1﹑系统堵塞。
   2﹑ 压缩机老化。
   3﹑外机散热不好。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格力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格力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格力空调维修
E1一般是外机问题 过欠流 过欠压 散热不良!

格力KFR-70LW/ED故障代码
KFR-70LW/ED
E1 高压
E2 防冻结
E3 低压
E4 排温
E5 过流

格力带低电压保护新款柜机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格力吸顶式空调室外机电路板(发光管闪烁)是哪里故障

2、6指示灯闪烁水位天关(水泵或排水管损坏)
3、6指示灯闪烁扫风电机损坏
2、3、6指示灯闪烁选择问题
2、5指示灯闪烁室内温度传感器损坏
2、4、5指示灯闪烁遥控器问题
3、5指示灯闪烁室内温度传感器损坏
4指示灯闪烁中心地址堵塞
2指示灯闪烁遥控器发射电路开路
3、7指示灯闪烁室内外通信开路
2、7指示灯闪烁室风外通信问题
3、4、6、7指示灯闪烁电源接触不良,检测主电路板
2、3、4、6、7指示灯闪烁电源接触不良,检测电路板
4、6、7 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吸气压力过低保护
3、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压力过高保护
2、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过流保护
2、3、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温度保护
2、5、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温度问题
3、5、7指示灯闪烁 热交换器温度问题
2、4、5、7指示灯闪烁 高压开关开路
3、4、5、7指示灯闪烁 热压开关开路
2、3、4、5、7指示灯闪烁 低压开关问题
2、3、5、7指示灯闪烁 电流检测器开路或压缩机过流保护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h1是化霜故障。
请参照以下格力故障代码
故障,保护意义 显示器代码 内机指示灯显示
系统高压保护 E1 运行灯 灭3S闪烁1次
内机防冻保护 E2 运行灯灭3S闪烁2次
系统低压保护 E3 运行灯灭3S闪烁3次
压缩机排气保护 E4 运行灯灭3S闪烁4次
低电压过流保护 E5 运行灯灭3S闪烁5次
通讯故障 E6 运行灯灭3S闪烁6次
模式冲突 E7 运行灯灭3S闪烁7次
防高温保护 E8 运行灯灭3S闪烁8次
防冷风保护 E9 运行灯灭3S闪烁9次
室温开,短路 F1 制冷指示灯灭3S闪1次
内管温开,短路 F2 制冷指示灯灭3S闪2次
外环温开,短路 F3 制冷指示灯灭3S闪3次
冷凝器管温开,短路 F4 制冷指示灯灭3S闪4次
外排气管温开,短路 F5 制冷指示灯灭3S闪5次
化霜 H1 制热指示灯灭3S闪烁1次
静电除尘保护 H2 制热指示灯灭3S闪烁2次
压缩机过载保护 H3 制热指示灯灭3S闪烁3次
系统异常 H4 制热指示灯灭3S闪烁4次
模块保护格力空调维修 H5 制热指示灯灭3S闪烁5次
滑动门故障 FC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维修方法

一:格力空调故障代码含义及维修方法

1. E1保护:为系统高压保护。当连续3s检测到高压保护时,关闭除灯箱外的其他负载,屏蔽所有按键及遥控信号,指示灯闪烁并显示故障代码E1.
2. E2保护:为室内防冻结保护。在制冷、抽湿模式下,压缩机起动6min,连续3min检测到T蒸<-5℃时,指示灯闪烁并显示故障代码E2,停压缩机、外风机;当T蒸>6℃,且压缩机已停足3min时,指示灯灭,液晶恢复显示,原状态运行。不屏蔽按键。
3. E3保护:为系统低压保护。压缩机起动3min后开始检测低压开关信号,若连续3min检测到低压开关断开,则整机停,指示灯闪烁并显示故障代码E3,以提示漏氟。
4. E4保护:为排气管高温保护。压缩机起动后,连续30s检测到排气温度高于120℃或排气感温头短路(或开路)时,指示灯闪烁并显示故障代码E4。
5. E5保护:为低电压保护。压缩机运转后,若连续3s检测到电流超过25A,指示灯闪烁并显示故障代码E5。
6. EH保护:电加热故障。发出“BB”报警声,红灯闪。当环温>35℃时,强制进入制冷。故障原因如下:
1) 交流接触器内部粘连,须更换交流接触器。
2) 熔断器工作不正常,须更换熔断器。

二、格力空调维修和检查方法,
  在制冷工况下冷量不足
   1.有冷风但室内不冷。
   2. 房间太大或门窗打开,请关严门窗。
   3. 室内人太多或有热源,请清除热源。
   4 室外机安装位置不佳,散热不良,如日晒、通风不良等,请校正或重装。
   5 室内机位置不佳,冷气循环差,请校正或重装。 e. 过滤网脏堵,请清洗。
   6. 系统堵塞,检查毛细管、过滤器、两器等,请修复或更换。
   7. 两器脏,请清洗。 进出风处障碍物,请清除。
   8. 制冷剂过多,请放出适量的制冷剂。
   9. 系统混有空气,放氟,抽真空,重新灌注。
   10. 室外温度太高。
   11.  检查高低压是否正常,若低压偏高,则系统中可能会有空气,低压偏低,则可能制冷剂泄漏、系统缺氟。
   12. 若毛细管处结霜,可能是系统中混有水份,造成冰堵,也可能是脏堵。
   13. 压缩机本身效率低。
   14. 室外环境温度太高。空调器能力有限,不能冷到所期望的舒适温度。
   15. 冷凝器结灰严重,通风不畅,散热效果差,造成空调器制冷量下降。
   16. 空调安装位置。室外机组受日晒;室内机组位置太高、太低、偏角,造成冷气循环不良。
   17. 制冷循环系统堵塞。毛细管或干燥过滤器堵塞后,流入蒸发器的液体制冷剂减少,制冷量下降。
系统高压保护

三:格力定频机空调维修资料
1:格力定频机器挂机的传感器的阻值比较小,也就是说比较精确,不过也是最容易坏的!常见故障就不说了!说2个不好查的:1制冷时20分钟左右压机停;2制热外风机不工作;很大可能都是室内管温问题![适用所有定频机]
2:普通分体机,1:就是带灯箱的E1表现为一开机立刻停,除灯箱可以开以外别的功能都没有用。[简单解决方法:将控制板的OVC线与零线短接,仍是E1为控制板坏,不显示E1那就是高压保护开关等断开]2:E3故障有的机器根本就没有低压保护开关,可是换了所有控制元件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是现在的很多控制板都是通用的,只要把控制板上的LPP线与零线短接就可以了!
3:变频冷静王维修资料
1 排气温度保护:当T排气高于115度时,压机停,小于90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后恢复运行;
2 防冻结保护:当T内管小于-1度,压机停,大于6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恢复运行;
3 过电流保护:当I总大于D时,压机停,外风机延时30秒停
制冷时32机D=10A,25机D=8A;制热时32机D=13A,25机D=10A
4 过负荷保护:当T管大于62度时,内风机按设定风速运行,压机停。
T管:制冷时是室外热交换器温度,制热时是室内热交换器温度。
5 室内,外故障显示:D1,D2,D3为内机灯,LED1[绿灯]LED2[红灯]LED3[黄灯]为外机灯。
A压机停且有故障时LED1亮;B室外环境温度有故障时LED3亮;C室外管温有故障时LED2亮;D模块保护时LED1闪烁;E压机过载时LED2与LED3同时闪烁;F排气温度有故障时LED1,LED2,LED3全亮;G室内D1压机运行时亮;
H室内D2时通讯指示,正常时闪烁;I室内D3是感温包指示灯,有故障时闪烁。
6 功率模快:各线功能
1号线:W相的负端控制信号;2号线:W的正端控制信号;
3号线:V的负端控制信号;4号线:V正端控制信号;
5号线:U的负端控制信号;6号线:U正端控制信号格力空调维修;
7号线:地线;8号线;+5V线;9号线:+12V线;
10号线:模块保护信号线[模块保护有:过热,过流,欠压保护,保护时模块有微秒极的信号输出]

网友:
去这里看看!https://zhuanlan.zhihu.com/p/46401443:shu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