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棚搭EMI,为锂电充电器加EMI电路

楼主(2019-09-24):
锂电充电器没有EMI电路,干扰电力猫,造成电视盒不能正常播放。
从ATX电源板中拆了EMI电路,直接棚搭,放在充电器内。

网友:
只用电感和两个黄色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包上胶布扔进去就是了

网友:
试了试和以前相比有效果吗?

网友:
没有地线的么?

网友:
输入压敏前要加保险,不然过压直接炸,输出俩差模y电容中点要再接根线去外壳地,充电器无接地两线供电这俩电容焊不焊没什么区别~

网友:
想法很好,不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