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拆解』TP WR700N路由器简单拆解

楼主(2019-09-24):
『X拆解』TP WR700N路由器简单拆解
朋友给了一个路由器,旅行款的,前几天拿出来想做中继,结果发现及其不稳定,升级了固件还是不顶用。。。
外形很小巧,也就比香烟盒大一点。

有一个wan/lan通用口,既可以当路由器,又可以当WiFi发射器

指示灯,貌似旅行款路由器都是蓝色为主。

折叠的电源插头,还有标识码

背面,干干净净

用撬棒,加刮刀,很快就可以打开天灵盖了。

插头区域还有挡片

内部,很简洁

高压区

低压区

芯片

这个叫啥来的?哦,网变

应该是内存颗粒

主芯片,CPU和WiFi功放一体?

这里貌似有返修的痕迹?

网口

可怜的天线就这么一点点。

就感觉使用起来及其不稳定。。用用就弃之。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我用ap模式,也不太稳定,但是省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我用ap模式,也不太稳定,但是省电呀!

应该是坏了,懒得折腾,有坛友要吗?包邮松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坏了,懒得折腾,有坛友要吗?包邮松乐。

能有啥毛病啊?包邮松乐啥意思?是包邮送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我用ap模式,也不太稳定,但是省电呀!

这款功率2-3瓦左右

网友:
加根外置天线试试

网友A:
还有比这个更省电的吗?

网友:
这玩意功耗很小,信号也还行,当年用相同方案的路由刷这个固件来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比这个更省电的吗?

确实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坏了,懒得折腾,有坛友要吗?包邮松乐。

普通的百元路由器功率也就3-4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我有好几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比这个更省电的吗?

小米路由器mini青春版,7628的主控,最大功率也才2W,这还是连充电头的损耗一起算上。

网友:
貌似焊接过得地方是改过外置天线,9331不会那么不堪,可以刷个固件试试,有个tw版的带wisp的繁体中文版可以刷,挺好用

网友:
这板载天线和蓝牙一个水平呀!

网友:
我有好几个,说实话 是真难用~想中继续 还是腾达 极路由 或者斐讯,或者刷 华硕 等固件~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方便外出使用的!
信号不好,匹配个天线不容易,随便弄个都比没有的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 几年没用过了,前些年出差住酒店用。。现在酒店到处都有wifi了。。就闲置了。。  我的和楼主最大的不同是很稳,稳得一批!

改天我也拆开看看。。是不是方案缩水了?

网友:
我有一个水星150m和这个线路板一模一样 用了3年就不行了。老是重启!

网友:
信号不好,匹配个天线不容易,随便弄个都比没有的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