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讨论一下护眼台灯和220V整流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9-09-24):
因小孩高年级了,学习越来越重,现在用的台灯是飞利浦LED的3W暖光的,担心近视问题,所以最近一直在查找护眼台灯的相关知识。百度的结果是白炽灯最护眼,但是有频闪。
这两天买了一个欧司朗的卤素灯,收到后用手机摄像头照了下,确实有50Hz的频闪,所以就想着DIY一下。

目前有两个方案
1、改成12V的,用12V10A适配器带。灯泡从原来220V的G9接口的灯,换成GY6.35的12V低压卤素灯。这个需要重新买灯座和灯泡,适配器有。
2、220V输入端进行整流滤波,需要找一个变压器,先把220V转成155V,再整流滤波,出来应该是220V直流吧。然后直接插台灯,台灯不需要任何改动。
咱们论坛应该高手很多,给看下,哪种好一些,或者是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220V整流滤波后是311V,直接接灯泡,是不是电压会将低,还是相当于220V交流的效果?

在网上找了一张光谱图片,LED灯漏蓝光确实厉害,因LED的发光原理就是用蓝光刺激黄色荧光材料。普通平民化的LED灯,估计都不适合做台灯,除非大厂高端产品,但是这类产品估计价格不菲。

网友A:
  担心近视问题,心虚?用原始人的树枝灯吧,不会有近视的。

网友B:
买国AA级的护眼灯就行,LED的无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近视问题,心虚?用原始人的树枝灯吧,不会有近视的。

不知道您的年龄段,如果还在上学,没有小孩,那我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体会不到当家长的苦衷。
孩子每天吃完晚饭写作业到11点,每天写作业快4个小时,班里很多人都近视了,你作为家长不担心。
别说什么煤油灯、树枝灯,80后那个年代根本没这么多家庭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国AA级的护眼灯就行,LED的无蓝光。

也不是很懂,现在这类宣传什么什么标准的灯,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
40W白炽灯买一个得了

网友C:
白炽灯有频闪?你搞笑吧。。。

网友:
白炽灯直接接220怎么可能有频闪

网友:
三基色灯不错

网友D:
近视的原因很多,比如长时间的阅读,长时间看手机,电脑,不正确的阅读姿势,比如离书本电视电脑太近等。个人感觉只要灯的亮度足够不必纠结什么灯了及频闪,但3W的LED感觉是不够亮的,建议用飞利浦或欧司朗的螺旋型节能灯,8-13W的比较合适

网友:
白炽灯亮度会有波动,但绝对算不上频闪。灯光不好会引起近视,一般是指极暗或极亮的恶劣环境,家用照明光源肯定没有商家说得那么危言耸听。

网友:
我用LED台灯都7、8年了,家里也LED照明8、9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近视的原因很多,比如长时间的阅读,长时间看手机,电脑,不正确的阅读姿势,比如离书本电视电脑太近等。个 ...

太亮的也不好,适得其反。要合适,适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有频闪?你搞笑吧。。。

闪,是相对的,你用什么去看它。

网友E:
卤素灯还怕频闪?灯丝是有热惯性的,50Hz的电流变化根本看不出闪,充其量有些波动
如果真苛求频闪,直接原灯,加一个桥式整流,大电容滤波就够了,变成直流驱动
PS:近视的病因,现在不明,不单纯是灯光引起的,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才是真的

网友:
好像光谱和视力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是要求色彩还原度高的作业,找一款频闪光影不明显的台灯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卤素灯还怕频闪?灯丝是有热惯性的,50Hz的电流变化根本看不出闪,充其量有些波动
如果真苛求频闪,直接原 ...

220V直接整流后,再加450V大电容铝箔后,会到311V,这个直接给220V的灯泡供电,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得先把220V降低到155V,再整流滤波后是22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有频闪?你搞笑吧。。。

白炽灯台灯用手机摄像头看,确实有闪烁
看LED台灯就没有闪烁。
这个算不算频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直接整流后,再加450V大电容铝箔后,会到311V,这个直接给220V的灯泡供电,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得先 ...

这样弄估计灯泡很快就会挂掉。也许只需要几秒钟.......

网友:
不差钱就上松下等国际大品牌AA台灯,差钱就用美式台灯架加高显色指数LED灯,也就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