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3个不同年代的插座 有墙插和排插

楼主(2019-09-24):
前几天在爷爷奶奶那收拾,把排插整理了一下,消除隐患

这个排插质量还过的去,
wechat_upload15693309105d8a16de12d04
wechat_upload15693309115d8a16df1309b

洗洗装起来继续用
wechat_upload15693309035d8a16d7ef12a
洗过后
wechat_upload15693309055d8a16d91c11f

2脚部分铜片设计单面接触 三脚是双面接触的
wechat_upload15693309065d8a16da3a86d

卡线处有点意思
wechat_upload15693309075d8a16db2b925

不需要螺丝,这是一个带齿的扣子
wechat_upload15693309085d8a16dc1a799

按紧就自己锁紧了,要取下就掰两边的倒扣
wechat_upload15693309085d8a16dceae42

这个质量最差,年纪应该不是最大 疑似2002年生产的
wechat_upload15693309125d8a16e01c25d

陶瓷块,细细的连接线
wechat_upload15693309525d8a17088b86b

丢掉的命运
wechat_upload15693309535d8a1709afd18

这个年纪比较大了,大概199*年的产品
wechat_upload15693309545d8a170ab0bd3

背面接线都是独立的
wechat_upload15693309555d8a170b9e9f2

铜柱加铁螺丝 有个已经烧焦了
wechat_upload15693309565d8a170c8c973

拆下单个模块 2脚的设计 弹性不行,已经夹不紧插头所以换下了
wechat_upload15693309575d8a170d78ead

3脚的设计
wechat_upload15693309585d8a170e77a15

这个也进垃圾桶了,装了个正泰5孔,边上用木板填缝

end

网友:
相比之下,第一个稍微好一丢丢。

网友:
还是全损画质

网友:
停!最后那个是墙插吧,不是插板

网友A:
楼主第三个如果是120/118规格的面板,可以换成下面这种美标的插板芯,国产全新的兼容120/118面板,2脚匹配,3脚可以换美标插头--看你以往帖子应该不缺美标插头,价格不贵有配套面板。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年代感。。。。。

网友:
第一个是最老的那种装配方式,第二个可以换了

网友:
第2个的铜皮应该比较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三个如果是120/118规格的面板,可以换成下面这种美标的插板芯,国产全新的兼容120/118面板,2脚匹配 ...

那个年代应该没有118系列的,不过看尺寸差不多,墙里的底盒是小叔自己用木头做的,正泰那介86刚好4角有螺丝孔,完美安装,左边多出来1.5cm缝穿了一条1.5平方的线出来接另一个明装插座,然后盖了一块小木板用螺丝锁紧

网友:
都是过时的垃圾货,建议全扔了。
现在的排插真的不贵

网友:
各有时代感

网友:
可以用撸的墙插D几个,还带开关

网友:
买一打吧,反正也不贵,生命最重要。

网友:
最后一个很有年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