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车圣遥控器

楼主(2019-09-24):
好像是修车店扔掉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估计是遥控车机用的。

▲看按键就知道肯定可以打电话,还有菜单键也只有车机才有。

▲没什么详细信息,背面只有“车圣”两字

▲用两节AAA电池供电,看电池仓很新,似乎还没用过。

▲拧下中间的螺丝,抠开卡扣就拆开了,里面竟然是锅仔片按键。

▲背面有个455晶振和一个合泰的HT6221单片机,好像汽车遥控钥匙也用这方案?

▲侧面有个好像复位键的按钮,拆开发现是空的。这玩意应该要在车机上面安装红外接收器才能用,现在看来只能拆配件用了

网友:
拆锅仔片?装上电池乱按一通

网友:
这遥控器好复杂!有三极管,有电阻,有电容,还有一只455K的陶瓷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