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块捡到的碎屏LCD显示屏

楼主(2019-09-24):
外观,正面,屏幕已破碎

外观,反面

可以看到明显碎裂的痕迹

屏幕反面还写着“高压危险”的警示语,这小小的玩意还有高压,应该是灯管高压吧

屏幕排线接口

翻开屏幕后面的PCB,露出元件面

板子上面贴片电容还不少,可以用来拆件DIY了

PCB很软,极易弯曲

屏幕边框,镀金的?

暴力拆解

噼里啪啦,屏幕粉身碎骨

上层偏振膜连带玻璃碎片被掀下来

下层屏幕也被强行拽出

断裂的排线

断开的芯片,屏幕最下边有很多条形芯片,都是控制屏幕像素用的

屏幕最下边的一系列结构:一段一段的排线,条形芯片,以及玻璃上布置的细微走线

拆去屏幕主体后,剩下一堆光学组件

大概看了一下,有6张不同功能的塑料膜

第一层,模糊膜

第二层也是模糊膜

3、4张就神奇了,通过它看到的东西都有一个映像,应该是类似菲镜的原理

第5层是匀光塑料板,最后一层就是反光膜了

液晶屏的边框,不清楚是什么金属,反正磁铁不吸的

屏幕边框最底下是灯管,只有牙签粗细的冷阴极荧光管

取出来的灯管,就是图中的白色长条

灯管两端有绝缘处理,双层绝缘

拆解完成,感谢观看!

网友:
没什么用的东西啊,,,,

网友:
背光板能改启动电路的话,可以发光当摄影光源。

网友:
这些我拆多了,这是灯管的,而且灯管也快完了,没什么用,反光板我用来做餐桌用的或做厨房的防水板。

网友:
背光板可以改个照明灯用

网友:
没什么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