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在新版发帖,我要造车来了。

楼主(2019-09-24):
   好长时间不来了,第一次在新版发主题帖,不知道会不会成功。请多多关照。
   我要造车了,圆我小时候的愿望,目前就买了4个轮子,2个轮哭电机轮子,两个被动轮,都是全新二手的,价格很便宜。质量应该不错。问一下高手,前驱好还是后驱,主要还是要方便制造。想着就造个卡丁车版本,现在就是方向机的问题个人感觉手工有难度,咨询高手给个图纸,或方案,        就先发几个轮子,,希望有高手留言留图指教一下。开始想要动手发现好些难题来。
希望有经验的给个意见,谢谢各位。。。

楼主:
发现新版比以前发帖方便多了,。

网友:
有两个电机轮子,可以不要转向机构,电路分别控制两个电机,像挖土机一样

网友:
四驱才爽,全独立悬挂

网友:
不用转向了,双驱单独控制就好了

网友:
这个轮子。。。

这种截面,摩擦力不一定够啊,
尤其是平滑硬质坡路,
不过触地面积小的话,
转向倒是省力,

转向嘛,
我只知道个大概,
前/后驱的话是结构和程序一起实现,
四驱的一般就纯用程序调了,因为省了转向结构

网友:
肯定用后驱啦,其它不说,单是前轮转向,电线拽来拽去,线皮容易磨损,线也容易断。

网友:
坐等楼主成功

网友:
楼主准备用什么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