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德迈led灯板光线极暗,可以修吗?顺便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驱动

楼主(2019-09-24):
两三年前买的吧 好像是2.9,具体不记得了
前些时候家里欧普吸顶灯坏了,就把这个换上去了,当时很亮,可惜好景不长,上周就出问题了,极其暗,没法用了
想问一下可能是啥问题,可以修吗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算是啥驱动,看起来非常简陋。自己搜了一下资料,大概看出来是整流以后直接用9203es

楼主:
奇怪了,怎么上传不了附件
手机浏览器怎么上传?

网友:
一般是灯珠坏了,这种简易LED灯都不长寿。

网友:
光衰引起的

网友A:
一开始亮那是因为灯珠满功率甚至是超功率在服役,虽然很亮,但带来的后果就是光衰加大,俗称死的快,加之这种灯板散热全靠铝基板,散热效果差更是加速了灯珠的老化。3块钱用了2年多就知足吧,坏了论坛再撸一块就是,安心让它寿终正寝吧

网友B:
光衰造成或电源的输出电压太高造成的,我自己用破屏的LED电视机拆掉后用旧诺基亚手机的电源(5V供电)改装了两颗白色LED灯,24小时不停供电也没事,好像也有2-3年了吧,就用线并联分开贴在顶上~

楼主:
总算弄好了,如图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不烧你的LED灯珠算不错了!

网友:
灯珠老化或个别灯珠损坏了吧

网友C:
拆掉芯片旁边的一颗贴片电阻,就会降低一半功率,寿命会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亮那是因为灯珠满功率甚至是超功率在服役,虽然很亮,但带来的后果就是光衰加大,俗称死的快,加之这 ...

用了不到两个月~当初买就是备用,防止节能灯管坏了
你的意思是设计的功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芯片旁边的一颗贴片电阻,就会降低一半功率,寿命会长很多

这样呀,学习了
昨天换了新的灯板+驱动,没拆驱动块,希望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衰造成或电源的输出电压太高造成的,我自己用破屏的LED电视机拆掉后用旧诺基亚手机的电源(5V供电)改装 ...

光衰会不会太快了,我这个用的不到两个月~
主要还是驱动不行吧?再加上散热也不行~磁钉吸附到原来吸顶灯的铁皮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衰会不会太快了,我这个用的不到两个月~
主要还是驱动不行吧?再加上散热也不行~磁钉吸附到原来吸顶灯 ...

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咯,我还以为你说用了2-3年的吸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