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加绕石英钟线圈失败

楼主(2019-09-24):
跑秒的钟芯,看着线圈不太饱满,
将其绕满。竟然不工作了!

转子抖动不旋转。

加绕线圈后电阻电感
增加。驱动不够。
适得其反!

网友A:
  应该是还没有加够圈数、、、、鸟。

网友B:
是不是绕反了,我以前接5号电池2个3V电源,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一秒闪一下,丢箱子里,1年后偶然发现,还在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绕反了,我以前接5号电池2个3V电源,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一秒闪一下,丢箱子里,1年后偶然发现,还在闪: ...

这句话博大精深,我看了半天,终于明白这话的巨大的信息量。

网友C:
弄个3V的上去试试看,烧掉扔掉!

网友D:
要是想提高效率的话,应该把线换成更粗的,同时保持匝数不变

网友E:
有可能是线圈电阻过大,导致凸极电机推不动。先拆掉,找合适的漆包线,要比原来的粗点,绕到电阻值跟原来一样的最好。

网友F: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G:
楼主的焊锡丝收藏方法很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没有加够圈数、、、、鸟。

不是的,后来加绕的拆除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绕反了,我以前接5号电池2个3V电源,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一秒闪一下,丢箱子里,1年后偶然发现,还在闪: ...

还是按原来的方向绕的。有自闪的led 外观没啥区别,用的是不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3V的上去试试看,烧掉扔掉!

没敢加3伏,如果加电压或加个三极管放大就没意义了!加绕线圈的目的是看看电池供电的电流是否减小。串表后表笔两端没接电容旁路,表针一定幅度抖动,转子不转。表笔,万用表的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想提高效率的话,应该把线换成更粗的,同时保持匝数不变

这样的话,电流增大,耗电也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线圈电阻过大,导致凸极电机推不动。先拆掉,找合适的漆包线,要比原来的粗点,绕到电阻值跟原来一 ...

应该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有才了!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敢加3伏,如果加电压或加个三极管放大就没意义了!加绕线圈的目的是看看电池供电的电流是否减小。串表 ...

别怕,就像楼上说的,烧了就扔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焊锡丝收藏方法很有特色

这样用起来方便

网友:
转子抖动不转,很像线圈绕反了,或者其它安装原因,接线交换下试试,一般加绕线圈只会走动更有力,更省电,不会有其它后果,我绕过几个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