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小白艰难维修高越850+的历程

楼主(2019-09-25):
本人非电子专业,自己拆过一些小家电(收音机,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反正是瞎折腾,不管懂不懂),后来知道有热风枪这玩意,网上找了不少使用热风枪的视频,一看这玩意拆贴片元件挺好的(修家里的LED灯,换灯珠,用烙铁,拆那个难,装那个丑),后来网上看到有便宜的,遂淘了一台,连着一台国产焊台(剁手,败家),回来还可以直接使用,成色也很好,回来就直接拆了看看,里面当然是很新,泵也拆开上了点黄油,只是偶尔用用,还挺不错,有时直插元件(电动车充电器板上元件)不好拆也用它来拆,放了好长一段时间,中间只是用来吹过几次热熔胶,某天手痒,又拆开,给运放加了个座(手上刚好有块废板上有座,直接拆下),装回去时,气泵电位器和气泵接头插错了(两者对换了),这下好了,火光一闪,气泵不响了,还飞出来一小块东东,拆下板查了下,和常用三极管长得一样的玩意,拆下来看型号,这字也太模糊了,怎么都搜不到,后来发到论坛求助,自己也连猜带蒙,才知道是MAC97A8双向可控硅,论坛上也有人说的和我猜的一样,所以这下心安了,有块落地扇控制板,上面有MAC97A6,换上试了一下,用了一会,就又挂了,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只好上某宝淘了相同型号的可控硅回来(网上也有人说不能替换,参数有点小差别)。等N久……东西到了。换上就没有然后了,还是不行,找,,,找,,,,找,最后确认电位器挂掉了,换掉电位器(买MAC97A8顺带的,省邮费)试机,气泵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欣喜,好景没有几分钟,发现温度失控了,表显示温度一直上升,但无热风,手头有块以前买元件顺带的热风枪上的四运放(机智吧,也买了一些其它易换的元件像可控硅BTA12啊,BT136啊。做产品的知道,估计要打死我:这风枪你准备用一百年的???!!!),测热电偶也正常啊,为2点几欧,有时无穷大(以为万用表笔未接触好),又测又是2点几,排除掉发热芯坏的可能(哭晕在厕所里了)换掉运放正常了一会又失控了,以为运放又挂了,又找马爸爸买了几片运放(HA17324A,前一次顺带的店家给发成HA17324了,据说一样用),回来换上还是不行,行吧,你狠,我不懂各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我把你的原理图画出来再看,可以吧,顺便自学下Altium Designer,一天画一点,画了几天才照着板子把电路图画出来,好嘛,板上插槽太多,也是照这个来,那图没法看,又重画,顺便检查下第一次画错没(温故而知新),不按板上的接线插座来,画出插上插头接起来的电路图,花了不少时间画好图,分析了一下电路(其实啥也不懂),觉得气泵和气泵控制部分正常,那就是电热丝不通电(两者是分开的),怀疑可控硅坏,手上有个拆机的同型号双向可控硅,万用表测似乎没问题,换上,问题依旧,这下又查该运放资料看每脚的电压,折腾来折腾去还是弄不明白这运放是怎么样在工作,后不想修了,本来都打算在闲鱼上当配件出掉的,当天晚上心血来潮,又给拆开分析电路,换运放(有了底座就是方便,拔下来,插上去,OK),还是不行,再次检查,发热丝电阻,有50至70欧,正常,当测到热电偶时,阻值无穷大,我靠,拆开手柄,剪开热电偶插头上热缩管,测试,正常,难道是气管那一段里面线断了(黑线跟白线)?拔掉两头气管,黑线跟白线对插,再测量另一端连板的插头,线路开路,都打算把气管中的热电偶连接线拉出来的,在电路板端热电偶插头处使劲拉了几下,线居然断开了,另一根线也使点劲拉了一下,也断开了,赶紧剥出一段铜线然后再测电阻,这下正常了,为0欧姆,然后一系列的找类似的插针,最后还是在一块拆机的功放板上找到了类似的插针和插母,焊接,上热缩管,装机,试机,这下调温正常了,可以恒温了,至此,热风枪算是又可以上岗了,虽然它经常在吃灰,但有时没它还真不方便,也不想出了,留作自用,经此曲折离奇的维修过程(只对我来说,可能高手一看问题就知道毛病出在哪里),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也谨以此为诫,告诉大家在查找问题时不要妄下结论,要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来查找问题。这风枪关断延时还有点问题,延时时间太长了,到48度左右才关断气泵,暂时不管它了,等那天再心血来潮时再研究一下吧!表头用的IC DH7107GP,网上找不到datesheet,应该是和ICL7107差别不大,据说这IC做表头很方便,有时间也做做表头,买的0.36的电压表头用我的垃圾万用表测都误差很大。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网友:
表头用的IC DH7107GP和ICL7107是一样的

网友A:
我用的热风枪也是关了机要等温度降下来才能关闭气泵,热电偶接反是不能正常控温的

网友:
大神都是这么折腾出来的

网友:
你太辛苦了,成功了,成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热风枪也是关了机要等温度降下来才能关闭气泵,热电偶接反是不能正常控温的 ...

这是延长风枪使用寿命的设计吧,等温度降下来再关机!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2019-10-26):
不错,楼主加油,多折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