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一个苹果耳机鉴别真伪的方法,准确率较高

楼主(2019-09-25):
这个假耳机是高仿,使用的是真的c100芯片
银盒子是测不出来的
网上流传的那些什么堵低音孔的方法
对于高仿亲测无效
先看对比,抛开新旧不谈,外观一模一样
找到耳机分线的地方
就如下图所示,折一下
很难折成90度
真的里面有个塑料胶柱如下图(有一根被我不小心剪断了)
而这条高仿的就不行了
非常容易就折成了90度
还有一种方法是剪线
真的红绿线里面包纯黄线
而这条高仿是几根线分开的
几百条耳机,用这种方法来区分,准确率百分之八十以上!
像这种高仿的耳机也就用的到这个插头了吧
这些剪掉插头的线,谁用的到付个邮费送5根
偏远的北京的别来……
点这里付邮费

楼主:
下次有空了发几种高仿耳机的拆机对比,包括芯片,单元,线材,这种闪电接口的耳机多的是

网友A:
银盒子不错呀!

网友B:
听声音不能分辨?

网友C:
高仿的只要音质可以 不卖真的价钱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如果音质分不出来便宜高仿无所谓。

网友E:
楼主居然有这么多线

网友F:
我拆过几条苹果手机耳机,线控用磁铁能吸的就是真的,他有一个金属屏蔽罩,假的磁铁不吸,里面就一线路板,没有屏蔽罩。

网友G:
我是不介意高仿还是原装,好不好用耳朵判断,喜欢就无所谓原装了。

网友:
水果的产品真的是水深呀。。。幸好咱买不起水果

网友H:
苹果耳机声音太垃圾,除了外观没有买的理由,起码同价位我们有别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苹果耳机声音太垃圾,除了外观没有买的理由,起码同价位我们有别的选择

新款闪电接口非原装或认证的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拆过几条苹果手机耳机,线控用磁铁能吸的就是真的,他有一个金属屏蔽罩,假的磁铁不吸,里面就一线路板, ...

我这高仿线路板和真的外观一模一样,都能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不介意高仿还是原装,好不好用耳朵判断,喜欢就无所谓原装了。

非原装会弹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仿的只要音质可以 不卖真的价钱还是可以的

这种高仿的一般都是奸商卖手机的时候掉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盒子不错呀!

价格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不能分辨?

不好分辨吧……高仿做的很精致,不是专业的分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音质分不出来便宜高仿无所谓。

那个闪电接口就30元左右了,高仿售价大概8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居然有这么多线

也就一千多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分辨吧……高仿做的很精致,不是专业的分不出来

如果音质一样,那不必分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