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我有个铁将军汽车钥匙,按键之后灯正常亮,但是没有信号发出,防盗器检测不到,有救没?

楼主(2019-09-25):
如题,当初是电池贴片开了,我自己焊上了,不知道是不是碰哪短路了?

网友A:
1,到底有没有信号发出,你是猜的。2,铁将军防盗器多数是可学习型,钥匙修复以后学习一下呢?

网友B:
遥控丢码了 找到主机 侧面有个孔 找个牙签捅住 按遥控开 有反应后按关 然后松开牙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到底有没有信号发出,你是猜的。2,铁将军防盗器多数是可学习型,钥匙修复以后学习一下呢? ...

1,不是我猜的,两把钥匙,好使的那把重新学习,铁将军的指示灯有反应,这个不好使的,没反应,此外我还去给我装防盗器那家了一趟,他拿机器测试下说是没信号
2,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复呀,因为现在没信号,铁将军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丢码了 找到主机 侧面有个孔 找个牙签捅住 按遥控开 有反应后按关 然后松开牙签就好了 ...

就是铁将军没反应,所以我才说是没信号了嘛,两把钥匙,一把正常有信号,一把已经没信号了,但是灯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