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安装技术算不算能工巧匠呢

楼主(2019-09-25):
准备安装一个led灯

给灯头连线

胶布失效了,没黏性了

看看,放了很久了,估计都报废了,扔了吧

拿透明胶带代替吧

胡乱一缠完事

起到绝缘和固定连线防止拉脱的作用

装上灯泡,接到线路上就成了

网友:
这种灯口,虽然是劣质品,但在设计的时候,好歹把塑料当成隔离电源线的东西了(不说成绝缘是有依据的),包个塑料胶带和你当初买这东西的思路其实一致,就是“凑合”,总体来说,还是个能工巧匠的。鉴定完毕!
此处需要掌声

网友:
黑胶布用火机烤一下还能凑合用

网友:
如果需要悬挂的话,电线可以在灯头内部打个大于盖子通孔的结,线头连接的地方就不受力了,防止电线拉出,灯头里本身有隔离,没必要包胶布.

网友A:
接头处铜丝双折增加接触面或直接压住电线外皮,灯头电线出口可以用胶布包一个疙瘩……全包不利散热,但要看你这个灯打算连续用多久有多热

网友:
最多算巧妇,这属于家居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处铜丝双折增加接触面或直接压住电线外皮,灯头电线出口可以用胶布包一个疙瘩……全包不利散热,但要看 ...

双折倒是做到了,经验分享的不错,都是老司机啊

网友:
用热缩管比较方便。

网友:
双折+热缩管比较安全

网友:
电线打弯后,留在盖子里面,起到悬挂加强作用……

网友:
打个灯口结!

网友B:
这个真不算“能工巧匠”,帮帮团m真好赚。

网友:
如果在线安装,首先装灯口上罩,然后打个灯口结,接上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算“能工巧匠”,帮帮团m真好赚。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这样的帖子接地气,坛友都有话可说,而且大家还能拿M,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这样的帖子接地气,坛友都有话可说,而且大家还能拿M,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 ...

呵呵把你头衔摘去还是这个帖子看看还接地气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把你头衔摘去还是这个帖子看看还接地气吗→_→

哈哈,你指的是什么,评分吗,那个和这个所谓的头衔有关,至于回复量,和头衔无关,我有的帖子就很少有人回复,因为大家觉得没啥共同兴趣,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而且都有各自的小窍门

网友:
接灯口不是应该里面的电线打个结吗,不知道用胶布的想法

网友:
其实,老化的黑胶布,在潮湿天可能会吸湿,从而漏电,漏去哪里,就看是怎么包扎了。
用闸刀开关做电源总开关 的时代,已经发现这种现象了。

网友:
这个灯头确实非常接地气。